[运放]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运放在该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4-09):
图片中的电路是LDO输出,电阻用于电流检测(这两个10ohm是不是大了点,一般不都是0.1ohm的电阻用于电流检测的吗?),10ohm与旁边的0.1ohm都是用于电流检测的,是两个option。请问框图中的运放电路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请大神帮忙详细说明下,本人是模拟电路小白。非常感谢!

网友A:
功能猜测A:
1. D700、D701为采样电阻(R703、R705)提供钳位保护,防止电流过大时损坏采样电阻;
2. 运放U700保证了D701在正常状态其两端的电压差为“0”,这可以使钳位二极管的漏电流不再影响采样电阻的工作(U701输出电流不会通过D700、D701跳过采样电阻到负载端)。
这个A应该是挺不靠谱的,但原理是不错的。

功能猜测B:
1. 由于R703、R705这两只采样电阻相比于R704(真正的采样电阻)的功率太小,怀疑只是用作保险丝的。
2. 正常工作状态下,运放U700的1脚的电压约为LDO的负载电压(略低),当R703、R705烧坏之后,运放U700的1脚就可以输出一个-12V的电压,也许可以检测这个?

瞎猜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猜测A:
1. D700、D701为采样电阻(R703、R705)提供钳位保护,防止电流过大时损坏采样电阻;
2. 运放U ...

首先谢谢大神的回复!
本人比较接近猜测A。R703、R705与R704都是采样电阻,是两路电流检测的路,net Isens_1/2, Isens_3/4后面会接到relay再接放大电路,是两个电流检测的选项,就是看不懂这个运放电路的作用,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神的回复!
本人比较接近猜测A。R703、R705与R704都是采样电阻, 是两路电流检测的路,net Isen ...

哦,明白了,电路图的分辨率太低,看不清那些标号。
其实是有2个电流测量的量程,钳位二极管用来保护小电流采样电阻的。这两个电阻在大电流时一直处于二极管的保护之下。

这样,A功能就有用了。

但是这个电路参数的取值并不好,如果负载比较频繁地在大小电流切换,那么小电流采样的稳定性还是会不好的。

在负载达到1A情况下,R703、R705的温度还是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