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RCC->出来的是uint32_t,GPIOB->也是uint32_t

楼主(2020-04-09):
stm32f10x.h

/*片上外设基地址 */
#define                        PERIPH_BASE                                                                                ((unsigned int)0x40000000)

/*总线基地址,GPIO 都挂载到 APB2 上 */
#define                        APB2PERIPH_BASE                                                                (PERIPH_BASE+0x10000)
#define                        AHBPERIPH_BASE                                                                (PERIPH_BASE+0x20000)

/*GPIO外设基地址*/
#define                        GPIOA_BASE                                                                                (APB2PERIPH_BASE+0x0800)
#define                        GPIOB_BASE                                                                                (APB2PERIPH_BASE+0x0C00)
#define                        GPIOC_BASE                                                                                (APB2PERIPH_BASE+0x1000)
#define                        GPIOD_BASE                                                                                (APB2PERIPH_BASE+0x1400)
#define                        GPIOE_BASE                                                                                (APB2PERIPH_BASE+0x1800)
#define                        GPIOF_BASE                                                                                (APB2PERIPH_BASE+0x1C00)
#define                        GPIOG_BASE                                                                                (APB2PERIPH_BASE+0x2000)

/*RCC 外设基地址*/
#define                        RCC_BASE                                                                                        (AHBPERIPH_BASE+0x1000)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GPIO寄存器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CRL;
        uint32_t CRH;
        uint32_t IDR;
        uint32_t ODR;
        uint32_t BSRR;
        uint32_t BRR;
        uint32_t LCKR;
}GPIO_TypeDef;

//GPIO外设声明
#define                GPIOA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define                 GPIOB                                           ((GPIO_TypeDef *) GPIOB_BASE)
#define                GPIOC                                        ((GPIO_TypeDef *) GPIOC_BASE)
#define                GPIOD                                        ((GPIO_TypeDef *) GPIOD_BASE)
#define                GPIOE                                        ((GPIO_TypeDef *) GPIOE_BASE)
#define                GPIOF                                        ((GPIO_TypeDef *) GPIOF_BASE)
#define                GPIOG                                        ((GPIO_TypeDef *) GPIOG_BASE)

//RCC寄存器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CR;
        uint32_t CFGR;
        uint32_t CIR;
        uint32_t APB2RSTR;
        uint32_t APB1RSTR;
        uint32_t AHBENR;
        uint32_t APB2ENR;
        uint32_t APB1ENR;
        uint32_t BDCR;
        uint32_t CSR;
}RCC_TypeDef;

#define         RCC                                                ((RCC_TypeDef *)RCC_BASE)

网友(2021-02-27):
兄弟 找到原因的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