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通俗的理解CRC校验并用C语言实现

楼主(2020-04-09):
本篇**通俗的讲解了何谓CRC?如何生成CRC码以及如何使用CRC码校验,最后采用多种思路用C语言实现CRC校验。

楼主:
背景
最近在研究温湿度传感器SHT30,该传感器使用IIC接口进行通信,在读取数据时,该传感器分别在发送 16bit 的温度和湿度数据后,发送了 8bit 的CRC校验数据,如图所示: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

     CRC是个什么东东?
     如何计算得到CRC码?
     如何使用CRC码校验?
     如何用C语言实现该CRC校验?

楼主:
CRC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CRC学名叫做循环冗余校验,全称 cyclic redundancy check,这个词有两个含义:
      循环冗余校验功能:对要传送的数据进行多项式计算,并将所得结果跟着传送数据后发送,接收端再次进行校验;
      循环冗余校验码:对要传送的数据进行多项式计算后得到的值称为循环冗余校验码。
等等,好像跑题了,这个是官方解释,那么,我们该如何通俗的理解呢?接下里我带领大家在实战中领悟CRC的奥秘~

楼主:
计算CRC码之前的准备工作
关键点1 —— 模2除法
在CRC校验规则中,原始数据与给定的除数之间进行模2除法得到CRC码,发送端将原始数据和CRC码一起传送到接收端,接收端再

那么,模2除法的规则是怎样的呢?它和普通除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模2除法与普通的算术除法类似,但是它有两个区别:
      不向上借位;
      不比较除数和被除数的相同位数值的大小,只要以相同位数进行相除即可;

楼主:
所以在模2除法中二进制运算结果如下:
     1 - 1 = 0
     1 - 0 = 1
     0 - 1 = 1
     0 - 0 = 1

乍一看,这个运算规则是不是似曾相识~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异或运算,可以总结出“模2除法”的规则:
       模2除法不借位,相同位置用异或。

楼主:
”最后用一个例子演示一下“模2除法”:

楼主:
关键点2 —— 确定“生成多项式”
生成多项式既确定了如何改造原始数据作为被除数,也确定了除数,还确定了CRC码的位数,是整个CRC码生成过程的关键。

楼主:
标准的CRC生成多项式如下表:

楼主:
(发送方)如何计算CRC码
假设选择的CRC生成多项式为:
$$
G(X) = X^4 + X^3 + 1
$$
要求:请写出二进制序列10110011的CRC校验码。

楼主:
计算过程如下:

1.将生成多项式转换成二进制数
二进制数的总位数 = 最高位的幂次 + 1
多项式中只列出二进制值为1的位
根据这个规则可以得到,该生成多项式$G(X)$对应的二进制数总共有 5 位(4+1),其中第 4 位、第 3 位、第 0 位的二进制值为1,其它位均为0,所以该生成多项式的二进制为: 11001。

楼主:
2.根据生成多项式确定除数
除数就是生成多项式的二进制数,所以除数为:11001。

楼主:
3.根据生成多项式确定被除数和CRC码的位数
CRC码的位数 = 生成多项式的二进制位数 - 1
根据之前转换的生成多项式的二进制位数,CRC码的位数为:5 - 1 = 4位。

在原始数据后加上 CRC码的位数 个0,作为被除数,即:101100110000。

楼主:
4.使用模2除法计算CRC码
除数确定了,被除数也确定了,CRC码的位数也确定了,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接下来请出我们的“模2除法”,开始计算CRC码:

楼主:
由图上的计算过程可知,得到的CRC码为: 0100。

楼主:
(接收方)如何使用CRC码校验数据
接收方接收到原始数据10110011和CRC校验码0100后,校验数据是否正确的方法如下:

楼主:
1.获取发送方所使用的生成多项式
接收方首先要获取发送方所使用的生成多项式,然后使用该生成多项式的二进制数确定除数,即:11001。

楼主:
2.根据接收到的数据和CRC码确定被除数
将接收到的数据和CRC码拼接起来,作为被除数,这里为:101100110100。

楼主:
3.使用模2除法校验数据正确性
除数确定了,被除数也确定了,接下来再次使用“模2除法”校验:

楼主:
由图上的计算过程可知,校验得到的余数为0,接收结果:正确!

一旦接收数据和接收的CRC码中有一位改变,则计算结果余数不为0,校验失败。

楼主:
使用C语言实现CRC校验
算法1 —— 按位校验思想
CRC4
对于简单的CRC-4,实现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nt.h>

#define CRC4_POLYNOMIAL 0xC8   /* 11011后面补0凑8位数:11011000*/

uint8_t CheckCrc4(uint8_t const message)
{
    uint8_t  remainder;        //余数
    uint8_t  i = 0;         //循环变量

    /* 初始化,余数=原始数据 */
    remainder = message;

    /* 从最高位开始依次计算  */
    for (i = 0; i < 8; i++)
    {
        if (remainder & 0x80)
        {
            remainder ^= POLYNOMIAL;
        }
        remainder = (remainder << 1);
    }

    /* 返回计算的CRC码 */
    return (remainder >> 4);
}

楼主:
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t = 0xB3;
    uint8_t crc = CheckCrc4(dat);

    printf("crc = %#x\n", crc);
    if(crc == 0x4)
    {
        printf("ok.\n");
    }
    else
    {
      printf("fail.\n");
    }

    return 0;
}

楼主:
运行结果如下:

楼主:
CRC8
根据一个字节数据的CRC校验实现思想,两个字节或多个字节的数据也是同样的道理,加一层循环就可以了,代码实现如下:
#define CRC8_POLYNOMIAL 0x31

uint8_t CheckCrc8(uint8_t* const message, uint8_t initial_value)
{
    uint8_t  remainder;        //余数
    uint8_t  i = 0, j = 0;  //循环变量

    /* 初始化 */
    remainder = initial_value;

    for(j = 0; j < 2;j++)
    {
        remainder ^= message[j];

        /* 从最高位开始依次计算  */
        for (i = 0; i < 8; i++)
        {
            if (remainder & 0x80)
            {
                remainder = (remainder << 1)^CRC8_POLYNOMIAL;
            }
            else
            {
                remainder = (remainder << 1);
            }
        }
    }

    /* 返回计算的CRC码 */
    return remainder;
}

楼主:
接下来用最开始在背景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检,SHT30传感器的数据手册中给出了它计算CRC的生成多项式和初始值,并给出了一个示例,如图:

楼主:
接下来我们使用示例测试一下:

int main(void)
{
    char dat[2] = {0xBE,0xEF};
    uint8_t crc = CheckCrc8(dat, 0xFF);

    printf("crc = %#x\n", crc);
    if(crc == 0x92)
    {
        printf("ok.\n");
    }
    else
    {
      printf("fail.\n");
    }

    return 0;
}

楼主:
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
算法2 —— 查表思想
生成表
首先需要编写一个程序,计算好所有的8位二进制数的CRC校验码,然后将它保存成一个256B大小的数组。

生成数组的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int16_t i = 0;
    uint8_t crc = 0;

    for(i = 0; i < 256; i++)
    {
        crc = CheckCrc4(i);
        printf("0x%02x, ", crc);
        if((i+1)%16 == 0)
        {
            printf("\n");
        }
    }

    return 0;
}

楼主:
生成的表如图:

楼主:
查找表
将这张表保存为一个数组,然后编写新的校验CRC的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uint8_t CRC4_TABLE[256] = {
    //……这里数据太多,省略
};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t = 0xB3;
    uint8_t crc = CRC4_TABLE[dat];      //直接查表

    printf("crc = %#x\n", crc);
    if(crc == 0x04)
    {
        printf("ok.\n");
    }
    else
    {
      printf("fail.\n");
    }
    return 0;
}

楼主:
两种C语言实现方法比较

楼主:
移植第三方库 —— LibCRC
CRC的计算确实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所以国外有大神开源了一个库专门用于CRC计算 —— LibCRC。

Libcrc是一个C语言实现的多平台MIT许可CRC库,其官网链接为:www.libcrc.org,其Github仓库为:LibCRC。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移植分享一下~

楼主:
使用硬件CRC校验电路
在STM32L4上有一个专门的CRC校验外设,可以直接使用STM32CubeMX激活CRC校验,然后使用HAL调用进行校验,后续在使用硬件IIC和硬件CRC驱动SHT30这篇**中会有介绍,敬请期待~

楼主:
**作者:  Mculover666
**链接:  http://www.mculover666.cn/posts/1935373145/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除特別声明外,均采用 CC BY 4.0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来源 Mculover666 !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类的算法呢

网友B:
感觉就像是破译密码

网友C:
有没有一种说法就是哪种算法更好呢 或者说更适用于什么环境

网友D:
解释的条理清晰

网友E(2020-05-23):
www.hotcrc.com 它可以自动生成任意CRC表格或算法

网友F:
C语言实现CRC校验

网友G:
求教C语言编写的CRC16的校验程序

网友H:
将C语言版的CRC校验改为C#代码写

网友I:
有什么书能详细介绍的吗?

网友J:
如何用c语言实现验证码的校验?

网友K:
STM32如何计算8位数组CRC校验

网友L:
stm32f0 crc32怎么转换为crc16

网友M:
完美匹配STM32硬件CRC算法

网友H:
将C语言版的CRC校验改为java代码写

网友G:
解释一下CRC校验C语言实现的原理

网友I:
用c语言编写 modbus rtu 通讯怎么写

网友J:
用c语言程序写crc检验码

网友F:
用C++或C语言编一个CRC校验程序

网友L:
stm32的IAP校验怎么加?

网友K:
stm32 can总线 是不是自动CRC校验的?

网友M:
STM32有关CRC校验码的生成的操作

网友N:
谢谢lz,不太明白多字节的算法,如果前面高字节为0,后面低字节不是不用检了吗,那是不是所有高字节为0的多字节数crc码都为0

网友E(2021-05-25):
29楼的表格不可逆~~~

网友O(2023-02-04):
如何校验CRC值

网友P:
CRC校验和奇偶校验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Q:
如何计算CRC校验位

网友F:
求一个C语言实现的CRC16/CCITT-FALSE校验码函数

网友R:
用C语言实现CRC编码程序

网友S:
单片机如何更好的实现对于通信数据的校验?

网友T:
这个值得看看,了解一下!

网友U:
CRC校验失败如何解决?

网友V:
单片机无线通信的校验和方法怎么用

网友W:
CRC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利用线性编码理论,在发送端根据要传送的k位二进制码序列,以一定的规则产生一个检验码r位(就是CRC码),附在信息后面,构成一个新的二进制码序列数共(k+r)位,最后发送出去。接收端根据同样的规则校验,以确定传送中是否出错。接收端有两种处理方式:1、计算k位序列的CRC码,与接收到的CRC比较,一致则接收正确。2、计算整个k+r位的CRC码,若为0,则接收正确。

网友X:
如何对数据块进行crc16校验

网友Y:
怎么用C语言实现CRC16检验码

网友Z:
CRC校验的码表里的值从哪里得来的?

网友AA:
如何计算CRC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