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看这个恒流源是否可以?

楼主:
现在有一款IC晶圆需要烧fuse(条件:电流1A,1mS时熔断)因为该fuse要批量烧,请大师指点下图是否可以?
谢谢

网友A(点评):
控制MS级的动作时间,用继电器开关不合理(太慢又带振玲),要用电子开关或光耦。

网友A(2020-04-09):
不讲PMOS的开启电压多少,外部原理图是可以的,最好OP 26脚加一个1000PF的电容防止自激。总的看精度不高,主要是稳压管的稳压精度,及R6的温飘,肯定要产生大量的热。取精电阻有点大。看样子PMOS的功率很大7W,OP要用规到规的。不然开关打开时会MOS管失控。

网友B:
1、继电器触点电气寿命不长(能有100K次就质量很好了),一片晶圆需要烧掉多少粒晶片的Fuse?  -- 建议隔离改用光耦
2、Fuse 的正常电阻是多少,几个欧姆? 电源标成电池是示意,还是就是用的电池?这个电池能放出来 1A 的电流吗?如果真是电池,加粒大容量的去耦电容吧 -- 其实不管是不是电池,要可靠运行,去耦电容都是必须的
3、如果不是必须共地,可以选用 恒流源 IC (比如线性的 MEL7136 -- 可以直接出 1A 恒流,开关模式的 IC 也很多 ) 代替 PMOS、运放、稳压管
4、最好 1mS 脉冲形成电路 本地完成,外部控制仅触发这个1mS脉冲,当然必须 程控 脉宽,就维持原方案

5、一楼电路 可以 输出 1A 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讲PMOS的开启电压多少,外部原理图是可以的,最好OP 26脚加一个1000PF的电容防止自激。总的看精度不高, ...

1。R6电阻大点我觉得对取样会简单一些,功率2W,用的是水泥电阻。
2。PMOS功率7W,但时间很短就断开了,选一颗TO220应该够了。
谢谢老师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继电器触点电气寿命不长(能有100K次就质量很好了),一片晶圆需要烧掉多少粒晶片的Fuse?  -- 建议隔离改 ...

首先,谢谢您的详细回复。
1。好的,因为没用过光藕,能否推荐一颗?
2。fuse正常电阻很小,测不出来,就是一段铝条,铝条截面积是3um * 1um,长度是1um。
     电源用的是9V2A的适配器,到时会在板子上并一颗100uF以上的电容的。
3。不是必须共地,只需要熔断铝条就可以,熔的时候看成一段独立导线就行,我一会研究一下您发的线性IC规格书。(只是我觉得带限流功能的恒压源IC启动电流会很大,不知道恒流源IC是不是也一样,一会研究一下)
4。恒流1mS脉冲当然是最好,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能否指导一下?
5。是的可以输出恒流,我只是不确定可靠性,因为是生产线批量,所以在这里请教您。
真心谢谢老师细心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详细回复。
1。好的,因为没用过光藕,能否推荐一颗?
2。fuse正常电阻很小,测不出来,就 ...

1、可以用普通光耦,比如 PC817、PC8142、100uF 电容基本够用,如果要大的瞬态电流,可以并联几个电容解决 ESR 问题,
3、启动尖峰这个芯片估计没有

4、可以用 单稳逻辑IC 比如 74HC123 实现不怎么精确的 1mS 脉冲定时,如果要精确定时,可以考虑用一片 SOP-8 的小 MCU 单片机解决,比如 STC 的 8Pin 单片机  -- 个人感觉这个定时精度 不会要求太高,超过 1mS 一些就Ok, 1mS 左右,熔丝就烧断了,不过 烧断后,9V 是否会击穿被 烧断 的间隙,导致熔断失败? 这个可以考虑将 9V 降低为安全的比如 3V、2.5V?

楼主:
老师,谢谢了,我会再认真思考您说的。
对于您说的最后一点,我开始想选5V的,但怕MOS不能完全开启,所以还是很矛盾的先定一个9V。3V和2.5V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B(点评):
很多低压MOS,2.5V 轻松过 1A。 前面说的 线性IC,A、B 档最低 2.7V,7135C 可以工作到 2.0V 出 1A 恒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谢谢了,我会再认真思考您说的。
对于您说的最后一点,我开始想选5V的,但怕MOS不能完全开启,所以还 ...

运放输出电压怎么计算 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运放输出电压怎么计算 求解答

ID(VS-VG)=(2.4/12)*10/2,VS=9-2.4*10/1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D(VS-VG)=(2.4/12)*10/2,VS=9-2.4*10/12

仿真的时候 VG才2.6V 左右 不知道怎么来的  ID(VS-VG)=(2.4/12)*10/2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仿真的时候 VG才2.6V 左右 不知道怎么来的  ID(VS-VG)=(2.4/12)*10/2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谢谢哈 ...

2.4V是稳压管的电压,2.4*10/12=VR1,根据虚短原理,VR1=VR6,IR6=VR6/2=(2.4*10/12)/2,单位是A,然后根据ID---VGS的关糸,根据ID,推出,VGS,因VS是限位的,是已知的,9-VR6=VS,VG=VS+VGS.VGS只能通过图表法解出,因是非线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4V是稳压管的电压,2.4*10/12=VR1,根据虚短原理,VR1=VR6,IR6=VR6/2=(2.4*10/12)/2,单位是A,然后根据ID ...

明白了 谢谢哈 之前一直不明白 VG是怎么来的 谢谢大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讲PMOS的开启电压多少,外部原理图是可以的,最好OP 26脚加一个1000PF的电容防止自激。总的看精度不高, ...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碰到过恒流源在低温(-40℃)时电流起不来的情况啊?常温设置10A,到低温时就只有5.5A左右了,我用的LT3741,我看过规格书也找过FAE都说-40℃不会有问题的,但现在就是起不来。尝试改过频率偶尔会出现-40℃电流正常的情况,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5.5A左右。

网友A(点评):
如果原厂支持的话,是否焊接,还有电感参数,电容的温度糸数有关。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原厂的FAE说她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问题出现到现在也有好几天了,一直都没办法解决。老师能私聊你吗?想请您帮我看看看路。

网友A(点评):
特别提醒下,取样电阻是否在低温下增加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你用低的取样电阻(小)取代原电阻,直接进低温是否电流增加了。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采样电阻减小了,低温的时候电流还是没有增加?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占空比是否变大,电感是否变大,导磁糸数变大?导磁磁数对温度有敏感的,电感量过大,导储能不够,同样的开关频率下,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温度对磁性材料影响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碰到过恒流源在低温(-40℃)时电流起不来的情况啊?常温设置10A,到低温时就只 ...

改变频率是往低的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改变频率是往低的改吧?

老师,我用的是LT3741是一个恒流源,我按您说的方法改了,在改频率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把芯片的开关频率调低了,输出电流也变低了。但是我看规格书上给出的输出电流和频率是没有关系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师,我用的是LT3741是一个恒流源,我按您说的方法改了,在改频率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把芯片的开关频率调低 ...

CTRL1怎么控制的,这是实现恒流的控制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TRL1怎么控制的,这是实现恒流的控制端。

ctrl1是用VREF分压的,现在是10K电阻和6.8K电阻分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trl1是用VREF分压的,现在是10K电阻和6.8K电阻分压。

分压的电压就是恒流的值吧?监控VREF和CTRL1电平有没有变化在低温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压的电压就是恒流的值吧?监控VREF和CTRL1电平有没有变化在低温下。

分压的电压/(30*0.25mΩ)就是输出的电流值(0.25是采样电阻值),我在低温的情况下看过分压值和VREF都没有变化。现在的情况是其他条件都不变,改变电源频率输出电流就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