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输出字符串的小问题

楼主(2020-04-09):
前面讲的液晶屏开窗后会自动换行,不用考虑换行的问题。那这里输出字符串的时候为什么又考虑了换行的问题呢?

网友A:
没看明白。建议楼主详细描述下应用场景,以及使用的器件型号。

网友B:
每一个屏幕,控制方法和类型千差万别,你这样笼统的提问,不可能会有任何帮助。

网友C:
这个换行问题,  自然是必须要处理的软件问题,   可以在应用层里实现,  也可以放到底层的驱动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