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20-04-09):
pi, GPIO, IO, gp, LED
视频用库函数点亮LED灯  我按照老师做的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为什么不能让灯灭

网友A(点评):
你的这句话的意思是 PB.0置1 高电平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网友B:
建议先确认下使用的io,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输入输出模式,是不是电路图上所使用的io,还有确认下是高电平点亮还是低电平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