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谁能说一下 凌特的电源芯片和TI的电源芯片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4-09):
谁能说一下:凌特的电源芯片和TI的电源芯片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两个品牌,各自都有高中低档不同的系列,要说区别那可不是个小工程!
最简单的说,凌特的以高端为主,很多芯片的性能找不到第二家可以P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