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HT1621驱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0-04-09):
我想用HT1621驱动6COM的LCD需要做什么初始化吗 还是直接从SEG02开始传数据就行

网友A:
需要初始化,设置偏置什么的

楼主:
有人有HT1621的中文数据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初始化,设置偏置什么的

可以驱动6COM的吗 我看芯片手册貌似不行

网友B:
最大4个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驱动6COM的吗 我看芯片手册貌似不行

只能4个COM口的

楼主:
是的 更换别的芯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