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漏输出和复用开漏输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4-09):
开漏输出和复用开漏输出有什么区别?应用场景有哪些?

网友A:
开漏输出,意味着输出必须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有效电平,比如典型的IIC总线。
这里复用开漏输出问的好疑惑,你是指端口复用还是指什么别的?
单片机端口状态,都是多状态,我们可以控制为输出、输入,开漏、推挽等多种类型,这也可以叫复用。
典型的开漏输出,在接了必要的上拉后,2个开漏输出是可以直接并联起来的,这是典型的逻辑与状态,这时候,上拉电阻就是复用的。
又或者,输出时候用做推挽,而输入时候,用开漏组态,用软件在输出输入时候频繁切换,这也许也可以叫复用开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