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产生一个对称得幅值精确得正负方波

楼主(2020-04-09):
请问产生一个频率1000hz 幅值3V得正负方波 幅值精度最好是μV的, 用什么办法能得到呢 555振荡是不是精度很低啊

网友A:
幅值3V得正负方波 幅值精度最好是UV

你有仪器或者方法来验证这个精度吗?
否则就不可能得到。

网友B:
需要22位的有效位,有点难,用DDS或许可以实现。用24位的DAC做。整个糸统的指标都要求高,电源,基准。滤波。

@fzyuan :在没有输入时,输出信号是否是UV级的信号。
你这是想当然吧。什么是“幅度”?峰值?有效值?要求是方波,那么占空比要求呢?边沿呢?

网友C:
负载具体是什么? 。
   这个 3V 是峰峰值还是半波值?要 +3V、-3V双脉冲?

这个 3V 是设置 比如 1~3V,还是要精确的 3.000000V?

楼主:
各位大佬 我想了下用单片机做一个PWM 然后用三极管控制基准电压芯片的输入脚 来实现正负方波是否可以呢(频率不需要太精确,幅值能达到基准电压的水平吗)

@liangshanguang :二个不同的电压源可以并联吗?
@zyj9490 :大佬,电压为什么不能直接相连,水平比较次
基准不能用在动态变化中。否则基稳定度无法保证,此方案不可行。
电路图原理上都是错的,二个输出电压可直接相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具体是什么? 。
   这个 3V 是峰峰值还是半波值?要 +3V、-3V双脉冲?

精确一个定值5V以下的半波值

网友D:
采用纯数字硬件,产生一个正负方波,这里有个很现实的问题,用CMOS输出方波,可以产生满足VCC幅度的方波,你采用正负电压供电,则可以产生稳幅、正负电压稳定的方波,放大这个方波就实现你的目标。
但是这里有个很深刻的问题,该方波的幅度,只取决于±VCC,而±2.5V电源的精度做到uV级?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zyj9490 :对于典型的CMOS输出而言,VOH和VOL在可控的负载范围,只取决于导通内阻和输出负载的比,这肯定是个可知数据,在负载电阻≈开路条件,则和VCC相等,这是由CMOS互补输出+电阻性导通决定了的。
@zyj9490 :对于电压输出来说,单纯的VOH、VOL倒是可信的,是可以计算的,并且是可以保证uV级误差的。
那一款CMOS规格书说明VOH,VOL是一个精确值?是一个范围而已。批量有问题的。
我方波的幅度不应该是2.5基准电压芯片输出的电压的幅度吗

网友E:
很好奇,LZ为什么需要3uV的精度呢?用途在哪里?

@fzyuan :好的 谢谢答复
@ysmmm :我不了解你所用的电导率传感器,并且你也没有提具体指标,我不能瞎说啊。
@fzyuan :这样的吗大佬 那用555振荡器弄个方波可以吗 我的电导率传感器读数可以精准吗
@ysmmm :"用在电导率传感器上"?那就是基本没啥要求啦
没 我说的是UV级的 100UV什么的都能接受的 可能我表达不清楚了 用在电导率传感器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 我想了下用单片机做一个PWM 然后用三极管控制基准电压芯片的输入脚 来实现正负方波是否可以呢(频 ...

完全不行。
楼主如果能先确定以下几个问题,之后再想办法把:
什么是“幅度”?峰值?有效值?要求是方波,那么占空比要求呢?边沿呢?允许过冲?
如果以上各个等效误差均要求在uV级的话,应该是超顶级设备的价格了。

网友C:
给楼主一个数字:
   某贵得离谱的 七位半 数字表: 电压测量精度 十万分之二点几,相当于 5V 下误差大于 100uV,这个十万分之二点几 的精度,它只保证 校正后 24 个小时!

网友F:
只能说楼主方案选型方向是错误的,一定有其它的方法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只是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而已,有时候不同的方法,可以达到同一目的,但是不同的方法所花的代价是不同的,你应该往其它方向去选择,不应该选择这么高精度的方法方案,一是不好实现这么高的精度,二,就算你实现了,最后你会发现你的造出来的设备,成本贵并且还不稳定,前段时间,在研究电机的一个参数,开始想的方法又是开平方,又是乘除的,最后仔细想了一下,用线性拟合一步就到位了。

网友B:
首先把需求再研究清楚,合理又可行,是最佳方案,不研究清楚,指标定得过低过高,过低,直接实现不了目的,过高不可实现或成本过高,不宜量产。LZ还是再研究需求标的,再详细合理指标出来。目前的这样的指标太过粗暴,太过严格了。

谢谢大佬的点评 我是萌新可能有些地方弄得是很不合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 我想了下用单片机做一个PWM 然后用三极管控制基准电压芯片的输入脚 来实现正负方波是否可以呢(频 ...

估计这也就是试验用的设备,不会大规模量产吧。
1.用DAC714\DAC7744,直接就能输出精密的正负电压,当然可以加一级Vos几个uV的精密运放做跟随增强驱动能力。
2.用基准源应该也可行,基准源输出用模拟开关切给精密运放做跟随或反向单倍放大(电阻要精密相等),模拟开关是几十ns的切换时间,打PCB板验证看看吧,理论上可行。

网友H:
楼主应该回复一下,是否可以换个方法

网友I:
楼主没说要正负电源的方波嘛,没说的指标那就是不要求的.
只需要电压精度,那就可以用电阻调节,像是运放调零电路那样,再有一个精密电阻调运放增益,调到100uv级的误差应该不难吧

网友J:
不可能,否则全世界的院士都可以惭愧自杀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 我想了下用单片机做一个PWM 然后用三极管控制基准电压芯片的输入脚 来实现正负方波是否可以呢(频 ...

各位大佬 小弟的标准是有点离谱了 刚刚参加工作有些地方不太懂 这个只是我想弄来学习一下的 没想到这么离谱 抱歉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