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
阻值大约43K

楼主(点评):
这是什么玩意,啥作用啊

楼主(2020-04-09):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盲猜 贴反的电阻

楼主(点评):
有点像蓝色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那就不知道了 感觉上和旁边的电阻薄厚差不多 只能盲猜了 实在不行 拆下来看看?

网友B:
看用在哪里了,有可能是光敏元件吧

楼主(点评):
就当电阻了

网友C:
拍一个这么小且模糊的照片,也是绝了

网友D:
能猜到这个的  不是一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猜到这个的  不是一般人。

根本找不到,也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