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的一点疑问及理解!求解答

楼主(2020-04-09):
!!关于我对ISP下载的一点疑问以及理解?求解决疑惑谢谢
首先上电,上位机开始编程(设置DTR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拉高,这里有一个反向在CH340),
先是     RTS输出低电平,S8550导通,BOOT0拉高
然后DTR输出高电平,使S8050导通,下拉NRST成低电平,复位
系统重新启动,然后进入ISP下载,上位机控制RTS和DTR为高电平使S8550和S8050截止,boot0变回低,但是信号已被锁存不影响下载
下载完毕,。 (然后通过控制RTS和DTR检测BOOT0电平,然后确定程序在哪里运行 )

其中有一个RTS和DTR信号不稳的问题
    上电后(是U18里的3.3v吗?),U18一开始是断开的,因为4EN没有使能,大概1s的时间(完美避开不稳定信号几百ms),电容充满,4号引脚使能,
然后U18 2号连通,然后复位。
    我的困惑是: 这个上电是指什么时候的上电,电源上电吗?如果是电源上电,然后我等数秒调试程序,是不是就可以避开不稳定信号
如果这个上电是  cc340里的上电可能可以理解一点,发出RTX信号,然后开始上电?然后1s延时避开......
新人求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或许我这样有点理想化了,一般人都是上电直接烧。。。。。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说的电路,建议上传一下电路原理图

网友A:
ISP(in-system programming)--在线系统编程,从概念上说ISP并没有决定时序,具体时序是由mcu厂家自己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