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在Linux使用echo来控制GPIO输入和输出问题

楼主(2020-04-09):
调试GPIO时遇到一个问题,再论坛上找了一阵了没有找到解决部分。我使用xshell在文件系统下使用echo 引脚编号 > export  ;想通过echo控制GPIO的数据进行调试。
我控制LED2,对应的GPIO——PIN的编号是93;但是我使用echo 93 > export ;echo "out" > direction; echo 0 > value。无法改变改IO口的状态,是我哪个地方有问题?我应该如何修改?

楼主:
根据ncu980 的IO配置是我的索引有问题导致的。可以参考gpio.h文件中的索引进行配置

网友A:
给楼主点赞,分享的经验给力。

网友B:
多谢分享,这个是Linux系统下操作?

网友B:
这种操作该如何学?

网友B:
想学学,楼主指条明路,跟单片机好像不同啊。

网友:
命令行就可以操作?

网友C:
太棒了,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