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相比输出直流这种信号

楼主(2020-04-09):
我在进行交流输入电压\电流采样的时候,需要进行3.3V的上拉、 在程序中进行标幺化的时候,相比输出直流这种信号,有哪些不同呢?

网友A:
但是输入交流电流/电压是 右移11位,即采样ADC值除以2048.。,这个输入电流\电压除以2048这我就搞不明白了。

网友B:
这里的ADC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B:
但是输入交流电流/电压是 右移11位,即采样ADC值除以2048.。这个输入电流\电压除以2048这我就搞不明白了。

网友C:
因为这个电阻的作用, 其实是将输入信号减小了一倍
为此, 少除以 2 就能反映实际输入值了

网友C:
交流信号是由正半周和负半周来构成,所以只右移11位,而直流信号要右移12位。

网友D:
ADC不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E:
是直接配置内部的ADC吗?

网友E:
上拉电阻提高了基准数值。

网友F:
感觉楼主电路设计的比较复杂了

网友G:
ADC输入我觉得就需要增加钳位  别的都是根据需要增加的

网友G:
没有见过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H:
正常的都是使用前置跟随电路。

网友H:
采样交流信号是需要的,不然负半周采样的是负值,CPU不能处理负值运算。

网友I:
我外部上拉之后,再内部配置的ADC,进行标幺化之后再运算。

网友I:
没有见过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J:
采样交流信号,都是要上拉的 啊,不然负半周采样的负值在CPU中怎么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