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和F2的芯片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0-04-09):
最近手里拿到一块F205的板子,以前没接触过,请问谁知道,F2系列和F1系列的区别是什么?F1的固件库能否在F2上面运行呢?

网友A:
F2和F4比较接近,F1很多寄存器要调整

网友B:
这样的问题该看器件手册解决,工程师必须养成仔细看器件手册的习惯,这是基本职业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