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哪个地方出现问题的可能大些

楼主(2020-04-09):
在下载仿真时(JTAG模式),老提示找不到设备或设备不支持,改用BSL下载时就提示“同步错误”,我用了三片板去试了,都同一现象,我现在搞不清到底是板子有问题还是仿真器本身有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哪个地方出现问题的可能大些???
板子上只焊接了单片机,晶振,电源模块,复位,

网友A:
确定复位脚为高电平,以及仿真器与430JTAG接口的连接正确,看下板子有无虚焊 短接。

网友B:
你换了3块板子,虚焊 短接的问题应该不存在。

网友C:
接口我是按照仿真器说明来连接的,复位脚接了个47K的电阻和10nF的电容。

网友D:
上电就为高电平,但是在硬件仿真和下载的时候,这个脚只能从3.0V降到2.4V,是不是这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E:
软仿可以,检查下仿真的线有没有接对?

网友F:
最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开发板是买的,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G:
自己检查接线是否正确,还有复位引脚,看看复位引脚是不是被一直拉高

网友H:
可能仿真器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I:
查看一下接口是不是正常吧。。

网友J:
一般都是可能供电有问题。

网友K:
硬件电路正常,在查看是否是仿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