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L431的应用意义

楼主(2020-04-09):
图中TL431是什么作用?

431的阳极电流要>1ma,才会工作正常。

网友A:
电平移位,相等于VKA=2.5v加在R(2K)的电阻上,形成2.5/2=1.25MA的恒流输出。

@AIL :你把测量数据标出来为好。
@AIL :包和了吧?负载多少?
AIL
@zyj9490 :我在输出端加了一个非恒定的载,测出来的2K电阻端电压没有2.5V且不稳
@AIL :可看作带阳极调节电阻 的并联稳压器。
@AIL :没有大的影响,微小影响
AIL
您好,那请问输入电压对恒流源的电流还有影响吗?

网友B:
TL431就是当一个性能好的2.5V稳压管用。

@AIL :VBE有差异吧?
AIL
嗯,是的,但是实际测量2K电阻两端的电压不是2.5V

网友C:
这里431就是一个2.5V稳压管,不过,线路元件值有问题,R=360K,则明显小于431正常工作电流(>1mA),实际Q进入饱和,而431电压就会不正常,则2K电阻上电压肯定不为2.5V。
正常条件,360K换成47K,线路就应该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