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无刷电机驱动的?无反馈线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0-04-09):
最近做个小工具,需要用到无刷电机,我看现在的无刷电机只有三条线,而不像电动自行车除了驱动线还有霍尔位置传感信号.所以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有没有谁了解怎么驱动它?怎么才能知道给哪两根线施加电压?有了解怎么驱动或有相关资料的大侠提供一点指点.谢谢

楼主:
T叔又出现了.谢谢.我先看一下啊~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5726-1-1.html
25V/55A三相无刷无位置传感器BLDC电机控制器电路图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帮忙,那个IC2貌似马达控制的专用芯片,不知道是否方便告之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帮忙,那个IC2貌似马达控制的专用芯片,不知道是否方便告之型号? ...

〓◆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2页 8.9M pdf版 ◆〓 , 好书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帮忙,那个IC2貌似马达控制的专用芯片,不知道是否方便告之型号? ...

型号已发短信 。  要选高抗干扰不易死机,否则在六步换相时的高脉冲干扰会造成驱动逻辑混乱,FET管冒烟模块及MCU 损坏, IC2 现在我已不用该型号了不是不好是太贵,反馈IC2 在18  15  12 脚, 电机转子位置闭环/转速闭环在 IC1    3 4 5脚取样输入。 该电路经过了长期实测在强干扰下稳定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帮忙,那个IC2貌似马达控制的专用芯片,不知道是否方便告之型号? ...

该案电路板测试运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