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运放的直流特性是什么概念

楼主(2020-04-09):
运放的直流特性是什么概念?

网友A:
如何用运放构建方波振荡电路?

网友A:
我也觉得运放是偏置电流,偏置电流 bias current 就是第一级放大器输入晶体管的基极直流电流。

网友B:
运放的直流特性是在处理直流信号时候会对性能有影响的参数,一般这些参数不随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

网友C:
比如失调电压,偏置电流,共模输入/输出范围等

网友D:
对应还有交流特性,交流特性主要是处理交流信号时候需要考虑的参数。。

网友D:
运用了运算放大器的什么功能电路。。

网友E:
运算放大器怎样区分开环和闭环。

网友E:
比如带宽,摆率,PSRR,CMRR等。。

网友F:
小程序可以用汇编,大程序就算写好,间隔几天就又看不懂了。建议学C

网友G:
直流特性还应包括电源电压(双电源/单电源),温飘(drift),静态电流等

网友H:
相当于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  主要是保证运放可靠工作..

网友I:
运算放大器里的电流方向怎么判断?

网友I:
这貌似是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以及交流放大的参数特征..

网友J:
提问题最好能够把问题描述得清楚准确.
一方面, 节省网友们的时间, 也能够提高得到有帮助回答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其实描述问题的过程也是个思考和整理的过程.

网友K:
清晰的思路和严密的分析也能帮助你自己解决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把问题表述清楚了, 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了

网友L:
和三极管的静态偏置电流概念类似   掌握了三极管的特性   运放的特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M:
就是在直流状态下的电路特性的啊

网友N:
运放分直流特性,交流特性,直流特性一般是为了确定静态工作点的。

网友N:
运放的输入端具有虚地的电路有哪些?

网友O: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典型电路有哪些种?

网友O:
直流特性的是三极管的一重要设计参数的。

网友P:
运放的直流特性的是运放选型的重要一参考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