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编码器被磁化问题

楼主(2020-04-09):
现批量产品上一步进电机带的磁编码器,产品出去2~3年后部分产品的编码器由正常的10极磁场被磁化为2极磁场,经厂家分析得出结论是外界强磁场源导致极轮消磁,仅只是编码器问题而导致整个电机都需要被报废,增大了成本。请教各位,是否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tyw
做成2种型号的,外加防磁罩,改用光栅编码器.强磁环境建议用户选用光电编码式的.

网友A:
任何产品/元器件都有其适用范围,超标应用自然会出问题。在强磁环境下使用,要么屏蔽外界磁场,要么不使用磁传感器而改用光电传感器。如果能够知道外界磁场的上限,可以选择矫顽力足够高的磁传感器,但这并非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