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与单片机通信用蓝牙还是WIFI

楼主(2020-04-09):
最近在学习手机与STM32通信,用来控制工业上的机器。但是不确定用哪种控制方式,请问单片机与安卓手机通信用蓝牙和WIFI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数据量大就用Wifi,数据量小用蓝牙,蓝牙功耗低,成本也低一点

网友B:
工控的东西用蓝牙,稳定性如何?

网友C:
蓝牙功耗低,WIFI功耗大,看你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