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tek关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校准和测试方案汇总

楼主(2020-04-09):
      分析仪器在整个电子行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入的了解其使用方法、校准方法和测试方法对电子发烧友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汇总一般常用的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校准方法,并结合一些测试方案来进行使用说明,希望能给大家在使用这款产品的时候带来帮助,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考矢量网络分析仪使用手册。
  (1)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方法
  主要总结使用其前期准备及其使用的注意事项,并分析面板各按键的功能和操作。
  A、前期准备阶段和注意事项
  开机前确保稳压电源及仪器地线的正确连接,使用中要求必须佩戴防静电手镯,不得接触仪器接头内芯,不允许工作台有较大振动,不能随意切断电源,造成不正常关机也不可以不能频繁开关机。
  使用射频电缆时不要用力大,确保电缆保持较大的弧度。用毕电缆接头上加接头盖,旋接接头时,要旋接头的螺套,尽量确保内芯不旋转,尽量协调、少用校准件,若使用校准件时用毕必须加盖放回器件盒,转接件用毕应加盖后放回盒中,停用时必须关机,关闭稳压电源后才可打扫卫生,另外一点必须说明的就是无源器件调试必须佩戴干净的手套。
  B、一般的使用流程
  确保电源线和底线正确连接后开机->设定合适的功率->设定起始状态->设置显示->调用已存储状态->进行两通道校准->存储状态->按要求连接器件->测量->长时间停用->关机
  按左下方的电源键启动,启动后待仪器完成自检后进入启动界面,起始状态设置包括功率电平设定、仪器测量频带设置、测量数据轨迹的添加,可以选择在同一个屏幕显示多个轨迹或者在多个窗口中分别显示不同的轨迹。进行测量之前要进行校准,或者调出以前校准的数据,一旦测试条件变化(如温度、环境、测试电缆发生变化),都要进行重新校准,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所测的数据和图像进行调出和保存,也可以在轨迹上添加标记点作为参考的比对,为了提高测试的动态范围而又不影响速度,必要事还需要进行分段扫描等操作。
  上面提及的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通过熟悉它的操作面板和熟悉其操作面板的功能后通过各个不同的按键的设置来实现。
  (2)校准方法
  以R&SZVB矢量网络分析仪2端口的TOSM校准为例(网络分析仪校准),操作步骤为先按CAL键激活校准菜单,然后按‘StartCal’键进入下一级校准菜单,按‘Two-PortP1P2’键选择2端口校准,并进入下一级菜单按‘TOSM’键选择TOSM校准方式,选择正确的接头形式,以及正确的校准件的型号,最后点击“Next”键,进入校准菜单,TOSM校准共有7个步骤,这里就不做更详细的说明了。尽管一般VNA的UserGuider上都有仪器校准的方法,但是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
  A、设定测试参数--选择测试频率范围:一般的频率范围要稍微大于测试指标规定的范围,选择VNAPort激励功率,对于无源器件,可以选择稍微大的激励功率,如果对于多端口VNA,还需要选择测试port。
  B、选择校准件,选择校准方法,通过仪器校准的Guide完成校准--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规格的校准件,例如N型的,SMA型的,这个在校准之前一定要选择好,这个是因为厂家提供的校准件,开路短路负载等也不是理想的反射系数分别为1,-1和0。同公司的VNA中会定义校准件,将校准件的特性预先存入VNA,以便校准时求解误差方程。因此,如果校准件选择不当,校准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C、校准结果检查--这一步不是必须的,但个人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射频工程师,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开路校准特性的检查、负载校准特性的检查、直通检查三大方面。
  (3)测试方案
  通过上面的介绍,对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方法和校准方法都有一定的了解,下面我们就来通过几个实际的测试应用方案,来更好的熟悉和使用这种仪器。本文转载于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网(www.agitekservice.com),欢迎留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