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数组转浮点数(float)的方法

楼主(2020-04-09):
求数组转浮点数(float)的方法。
如 有数组buff[]={3,0,1,7,'.',0,4,3,4,9,5,'N',1,2,0,0,6,'.'7,9,0,5,4,6,'E'}
转换为float temp1=3017.043495
temp2=12006.790546
那位大侠知道啊,在线等
或者有数组直接转经纬度的 时分秒也行。

网友A:
3*1000+0*100+1*10+7*1

楼主(点评):
小数点部分咋办呢

网友:
sscanf 他不香吗

网友B:
这段代码可以帮你完成一个浮点数的转换,完整的可以自己根据buff里的数据形式修改
bool  isMulti = true;
float  fTmpRes = 0;
float  fDivVal = 1;
short bIndex = 0;
while((buff[bIndex] >= '0' && buff[bIndex] <= '9' ) || (buff[bIndex] == '.'))
{
      if(buff[bIndex] == '.')
      {
           isMulti = false;
                   bIndex++;
          }
          else
          {
                        if(isMulti)
                        {
                                fTmpRes *= 10;
                                fTmpRes += buff[bIndex++];
                        }
                        else
                        {
                                fDivVal /= 10;
                                fTmpRes += (fDivVal * buff[bIndex++]);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