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有人用过VSCODE编过中颖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0-04-09):
该如何配置编译环境,在PIO中如何添加固件库

网友A:
51单片机资源有限,不支持PIO,也没有你说的固件库,所有的基本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完成。

单纯编辑代码的话使用VSC一点儿问题也没有,VSC配置一下C语言的就行

{
    "configurations": [
        {
            "name": "C51",
            "includePath": [
                "${workspaceFolder}/**",
                "D:/Keil_v5/C51/INC",
                "D:/Keil_v5/C51/INC/Sinowealth",
                "${workspaceFolder}/INC/"
            ],
            "defines": [
                "_DEBUG",
                "UNICODE",
                "_UNICODE"
            ],
            "windowsSdkVersion": "10.0.18362.0",
            "compilerPath": "D:/Keil_v5/C51/BIN/C51.exe",
            "cStandard": "c89",
            "cppStandard": "c++11",
            "intelliSenseMode": "msvc-x64"
        }
    ],
    "version": 4
}

代码配置可以参考上面的jso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