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两个在我看来相同效果的代码,仿真却大不一样

楼主(2020-04-09):
串口发送字符串程序
void send_byte(uchar i)
{
   SBUF=i;
   while(!TI);
   TI=0;
}
/***
void send_string(uchar *num)//用这样的程序 打开串口助手接收区是空的
{
        send_byte(*num);
        num++;
        while(*num=='\0');

}  ****/
采用下面这段程序运行正常
void send_string(uchar *num)  //运行正常
{
   while(*num!='\0')
{        send_byte(*num);
        num++; }
}
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我看来这两段代码,工作效果应该是一样的,但运行结果却大不一样。请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谁告诉你效果一样的?
你仔细看下第一个while的用法,这样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效果一样的?
你仔细看下第一个while的用法,这样能用吗?

第一个while只是一个等待,没有做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