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usb hid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20-04-10):
GD32的usb hid接收数据第一包ok,后面接收就会死机,不知道是哪里配置不对希望大家能指导一下

楼主:
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会不会是数据收发间隔时间太长?

网友B(2020-10-15):
    /* enable endpoint to transmit */
    USBD_ENDP_TX_STATUS_SET(ep_num, EPTX_VALID);---不能设置成EPTX_VALID,,应该是NAK,

网友C(2022-06-13):
正在找问题,HID发可以不晓得怎么接收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