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软件设ID的风险

楼主(2020-04-10):
就是我用STM32单片机做了一些同样的板子,同时挂在同一条485线上,为了识别每一块板子,在单片机程序里面用软件为每一块板设置了ID,这样通讯时的数据里面也包含每块板子的ID,来识别每一块板子。不知道这样做的风险有多大?都有哪些风险。

网友A:
只要能保证ID唯一,或者直接读单片机ID(不过那个比较长,好多个字节),就没啥问题,你指的风险是什么?

网友B:
就怕错误命令或误码将ID改写,所以要加ID保护,比如采用硬件跳线来禁止写ID操作

网友C:
ID也加个校验

网友D:
如何保证 ID 不重复, 需要编程或生产线实现, 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