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个FOC 5.3 用F103RB芯片无感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0-04-10):
在workbench设置好爬升曲线后,上电第一遍每次都能正常无感启动很平稳的进入闭环,但停止电机后,第二遍就启动不正常了,电机抖动厉害。折腾了一天也没法现第二遍启动的时候有什么参数没初始化。

网友A: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第二遍正常也是一样的

网友B(点评):
ST是用什么方法检测转子位置的?高频注入?滑模观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