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C100K、A100K两个电位器组装成一个双联六脚电位...

楼主(2020-04-10):
      电吉他音箱的失真通道电位器坏了,正面是C100K,背面是A100K,双联六脚。整个淘宝问遍了没有匹配的,设想能不能自己动分别将C100K和A100K两个电位器改装组合成一个正面C100K、背面A100K的电位器,是否可行,具体如何操作,请大神指教!!!

网友A:
B型是线性型电位器,调节端与总阻值比是线性关系
A型是对数型电位器,调节端与总阻值比是对数关系
还有一种是C型指数型电位器,调节端与总阻值比是指数关系

去淘一只对数型D型,一只指数型Z型,把4个弯脚撬起,拆开来拼装.再用老虎钳把弯脚压下夹紧.没事的,年轻时经常拆装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型是线性型电位器,调节端与总阻值比是线性关系
A型是对数型电位器,调节端与总阻值比是对数关系
还有一种 ...

多谢指教! 您说的太专业了,我只是会简单的用电烙铁换个原件而已,您说的组装办法大概能看懂。
可是说到D型和Z型,真心不懂,麻烦您直接告诉我应该淘什么型号的电位器,我直接买来动手试试。感激不尽!

tyw
A型就是D型对数型电位器 C型就是Z型对数型电位器,采购时说明A型100k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您说的太专业了,我只是会简单的用电烙铁换个原件而已,您说的组装办法大概能 ...

还是都的选100K的是吧?

tyw
ok

楼主:
感谢感谢感谢!!! 好开森哦

网友B:
拆开,找内部电阻片一样的其它电位器,拆下电阻片,必要时还可以换电刷,然后组装到原电位器壳体中即可。这么玩,在当年中学时期维修家电时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找内部电阻片一样的其它电位器,拆下电阻片,必要时还可以换电刷,然后组装到原电位器壳体中即可。这 ...

谢谢!!! 这下更清楚了,就能货到动手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