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模式和速率的库函数只调用了一次,可以代表整个引脚的模式和速率吗?

楼主(2020-04-10):
刚开始学习STM32,这里的是零死角PDF资料上的部分程序,引脚模式和速率只调用了一次;
如果每个引脚的模式和速率不同是不是要在24行和30行加一行引脚模式和速率库函数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2 {
3 /*定义一个 GPIO_InitTypeDef 类型的结构体*/
4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6 /*开启 LED 相关的 GPIO 外设时钟*/
7 RCC_APB2PeriphClockCmd( LED1_GPIO_CLK|
8     LED2_GPIO_CLK|
9     LED3_GPIO_CLK, ENABLE);
10 /*选择要控制的 GPIO 引脚*/
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1_GPIO_PIN;
13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16 /*设置引脚速率为 50MHz */
1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19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 GPIO*/
20 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22 /*选择要控制的 GPIO 引脚*/
2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2_GPIO_PIN;
25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 GPIO*/
26 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28 /*选择要控制的 GPIO 引脚*/
2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3_GPIO_PIN;
31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 GPIOF*/
32 GPIO_Init(LED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GPIO_InitStructure是函数定义的一个内部变量,赋值后在函数运行周期内都有效,引脚模式和速率相同当然只需赋值一次就够了,不同才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