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传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0-04-10):
采用中断法,将电脑的数据发送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的数据再返回给电脑,在单片机传输数据给电脑时,为什么要先关闭中断使能,再传输?

网友A:
说明发送本质用的是查询法,

可能接收用的是中断

51没有单独的发送中断控制位

网友B:
接收中断 一般采用 \r\n形式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单片机和通信方式,  如果处理得好, 应该不需要这样

网友D:
发送一般用查询(发送完成标志)法,开发送中断不好控制,所以先关中断再发送

网友E:
单片机发送完一字节就产生中断,如此频繁不太实际,像Linux串口,一般有发送完多少字节才产生中断,有个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