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C语言写个贪吃蛇游戏

楼主(2020-04-10):
C语言写个贪吃蛇游戏
贪吃蛇是个非常经典的游戏,用C语言来实现也是一个好玩的事情。这个游戏我写完后放在知乎,竟然点赞的人数超级多。我觉得大家喜欢,一个方面是因为写得简单,大家都能看得懂,一个可扩展性还是非常强的。
我试了说一下这个代码 核心的三个函数
menu();
setup();
draw();
menu用来设置菜单,也就是我们一运行看到的那个。setup用来设置参数,我们需要设置高度和宽度,还有分数,食物的位置。draw也就是画,也就是画整个画面。
还有一个枚举类型 这个结构体用来设置蛇的几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面向对象编程的一个思想,把蛇的状态都封装成一个枚举类型。
typedef enum
{
STOP = 0,
LEFT,
RIGHT,
UP,
DOWN
}Direction;
还有
/*判断贪吃蛇的长度*/
void logic()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应该是整个贪吃蛇的精髓了,要理解代码怎么把蛇给连接起来。用了点巧妙的东西。
来看这里面的关键代码
/*把上一个位置记下*/
int lastX = tailX[0];
int lastY = tailY[0];
int last2X, last2Y;
/*重新获取当前的位置*/
tailX[0]=x;
tailY[0]=y;
int i=0;
/*遍历整条蛇的长度 把 0 的位置空出来,其余蛇的位置往后面的空间移动*/
for(i=1; i<ntail;i++)
{
last2X = tailX;
last2Y = tailY;
tailX=lastX;
tailY=lastY;
lastX = last2X;
lastY = last2Y;
}
lastX lastY 用来存上一次的蛇头的位置。后面的 for 循环,通过tail 蛇的长度,把蛇上个状态给保存到数组tailX tailY里面。
完整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time.h>
#include <conio.h> /*键盘输入获取*/

bool gameOver;
bool stop = false;
bool hit = false;
/*游戏的边框大小*/
const int width = 50;
const int height = 20;
/*蛇的坐标,食物的坐标还有分数*/
int x,y,fruitX,fruitY,score;
/*蛇每个点的坐标*/
int tailX[200],tailY[200];
/*蛇的默认长度*/
int ntail=3;

typedef enum
{
STOP = 0,
LEFT,
RIGHT,
UP,
DOWN
}Direction;

Direction Dir;
/*开始菜单*/
void menu()
{
int a;
printf("------------------------------------------------------------------\n");
printf("| 贪吃蛇游戏 |\n");
printf("| 1) 新游戏 |\n");
printf("| 2) 开始边界 |\n");
printf("| 3) 退出游戏 |\n");
printf("------------------------------------------------------------------\n");
printf("---->请输入你的选择:");
scanf("%d", &a);
}

/*初始化状态*/
void setup()
{
gameOver = false;
/*根据当前时间设置“随机数种子”*/
srand(time(NULL));
Dir = STOP;

/*贪吃蛇的位置,固定在中间*/
x= width/2;
y= height/2;
/*食物的位置,位置是随机的*/
fruitX = rand()%width;
fruitY = rand()%height;
score = 0;
}
/*绘制界面*/
void draw()
{
if(stop == true)
{
return;
}
system("cls");/*清除屏幕*/
printf("分数:%d",score);
printf("\n");

/*第一行*/
int i;
for(i= 0 ;i<width+1;i++)
{
printf("-");
}
printf("\n");

/*画中间的画面*/
int p;
for(p= 0 ;p<height;p++)/*高度*/
{
int q;
for(q= 0 ;q<width;q++)/*宽度*/
{
/*第一行最后已给字符*/
if(q==0 || q==width-1)
{
printf("|");
}

if(p == fruitY && q == fruitX)/*食物的随机坐标*/
{
printf("O");
}
else
{
int k=0;
bool print = false;
/*贪吃蛇的长度 默认长度是 3*/
for(k=0;k<ntail;k++)
{
if(tailX[k]==q && tailY[k]==p)
{
printf("*");
print = true;
}
}
/*如果这个位置打印了 * 就不要打印空格了*/
if(!print)
{
printf(" ");
}
}
}
printf("\n");
}

/*最后一行*/
int j;
for(j= 0 ;j<width+1;j++)
{
printf("-");
}

}
/*按键输入控制*/
void input()
{
if(_kbhit())
{
/*获取键盘的输入字符*/
switch(_getch())
{
case '4':
case 75:/*左键*/
Dir = LEFT;
hit= true;
break;
case '8':
case 72:/*上键*/
Dir = UP;
hit= true;
break;
case '6':
case 77:/*右键*/
Dir = RIGHT;
hit= true;
break;
case '2':
case 80:/*向下键盘键 */
Dir = DOWN;
hit= true;
break;
case 'x':
case 27:/*ESE*/
gameOver = true;
break;
case 32:/*空格 暂停键*/
stop = !stop;
break;
}
}
else if(!hit && stop == false)/*如果没有改变方向*/
{
x++;
}
}
/*判断贪吃蛇的长度*/
void logic()
{
if(stop == true)
{
return;
}

/*把上一个位置记下*/
int lastX = tailX[0];
int lastY = tailY[0];
int last2X, last2Y;
/*重新获取当前的位置*/
tailX[0]=x;
tailY[0]=y;
int i=0;
/*遍历整条蛇的长度 把 0 的位置空出来,其余蛇的位置往后面的空间移动*/
for(i=1; i<ntail;i++)
{
last2X = tailX;
last2Y = tailY;
tailX=lastX;
tailY=lastY;
lastX = last2X;
lastY = last2Y;
}
/*根据方向来改变x y 的值*/
switch(Dir)
{
case UP:
y--;
break;
case DOWN:
y++;
break;
case LEFT:
x--;
break;
case RIGHT:
x++;
break;
}
if(x<0 || width<x || y<0 || height<y)
{
gameOver = true;
/*清除屏幕*/
system("cls");
printf("------------------------------------------------------------------\n");
printf("| |\n");
printf("| |\n");
printf("| 游戏结束 |\n");
printf("| |\n");
printf("| |\n");
printf("------------------------------------------------------------------\n");
}
if(x==fruitX && y==fruitY)
{
/*吃了一个食物,蛇的长度增加1*/
ntail++;
score+=10;
/*更新下一个食物的位置*/
fruitX = rand()%width;
fruitY = rand()%height;
}
}
int main()
{
#if 0
while(1)
{
printf("%d\n",_getch());
}
#endif
menu();
setup();
draw();
/*循环画贪吃蛇的界面*/
while(!gameOver)
{
draw();
input();
logic();
Sleep(70);
}

return 0;
}
上面这段代码直接在Dev C++上面应该是可以运行的,很多人在知乎上私信问我,为什么我的贪吃蛇执行不了呢,可能就是平台不同,少了这个头文件,少了那个头文件,但是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用Dev C++呢,轻量级,简单。代码的精髓是什么?我认为精髓一定是思想,不是你写了多少行代码,用了什么高端的IDE
我自认为我的注释已经写得不错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好说明的了吧,有不明白的把代码过一下,至于屏幕刷新这个东西,如果只是用时间刷新就会闪屏,所以出现了一个双缓存,把要显示的东西送到一个buff里面去,另一个buff用来显示,这样就可以保证不会出现闪屏。除了写贪吃蛇,可以用这个方法写其他小程序,挺有意思的。

楼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有疑问3250395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