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修售后产品,经常出现TFT 3.5 寸液晶触摸失灵,一直找...

楼主(2020-04-10):
TFT液晶屏幕触摸失灵的现象很多,要么质量有问题,要么静电打死。如何确定具体的原因?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时怎么排除质量问题的?

网友A:
ESD设计不良导致,这个只能通过选择合适的产品来解决。他人的产品问题他人解决,而不是自己去修修补补,批量下承担不起的。你要是自己DIY遇到有问题的部件,自己分析解决一下倒是可以,除此,别浪费时间。

网友B:
我看更多的是触摸ic虚焊!以前修x86平板电脑家常便饭的问题!

网友B:
触摸ic或连接软FPC座子贴在主板上

楼主(2020-05-29):
引用 网友B:
触摸ic或连接软FPC座子贴在主板上

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