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在STM32上面如何实现

楼主(2020-04-10):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在STM32上面,如何实现MODBUS协议,谢谢

MODBUS协议跟用啥芯片没关系的 就是一直通用的总线协议而已

网友A:
MODBUS 可以走大多数总线上 比如 232 485 等等

网友:
您好,看在下面连接  下载 源程序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2076-1-1.html

网友:
您好,见 这个连接
STM32F10x RS485 modbus RTU从站源程序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2928-1-1.html

网友B:
找份文本,本站下载栏目里就有,然后弄清协议结构即可编写。ModBus不是严格定义的协议,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厂家都有各自的约定,你不需要与他人产品兼容的话,也可以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