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579在IAP时APP程序中的中断无法运行的问题

楼主(2020-04-10):
最近在做利用以太网对CH579的程序升级功能,一开始的做法是通过IAP程序把要升级的bin文件写进0x8000,然后做中断向量偏移(0x8004),程序可以执行,但是串口中断没有反应,而且还会把程序卡死。找了一波资料想把中断向量表放到RAM的起始位置,但是没有找到过于改变程序启动位置相关的寄存器。最后在数据手册中看到了一个ROM_CODE_OFS寄存器可以直接跳过flash的前32K空间从0x8000开始执行,试了一下也是没有成功(写寄存器之前关闭了写保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官方技术做个指导。谢谢!

楼主:
看过BLE的OTA例程,那个程序是直接对中断向量表进行了搬移,就是把要升级的程序放在code flash最开始的位置,但是这样的话板子重启以后原来的IAP程序是不是就无法再次执行了呢?不知道我理解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BLE的OTA例程,那个程序是直接对中断向量表进行了搬移,就是把要升级的程序放在code flash最开始的位置 ...

可以参考OTA升级说明:

网友B:
之前问过了没有直接映射只能和当年开发ARM7那样自己在RAM再做个表,0地址开始的查这个表二次跳转

网友B:
APP改启动代码复制向量表到RAM

网友B:
BLE OTA这种方式是极不可靠的被挂的几率很大做产品还是不可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LE OTA这种方式是极不可靠的被挂的几率很大做产品还是不可取的

最近在用CH579的片子做项目,请问一下,它的IAP,是必须要通过蓝牙去升级程序吗,我们要用到4G模块,想通过4G模块去远程升级程序,这个片子的IAP主要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用CH579的片子做项目,请问一下,它的IAP,是必须要通过蓝牙去升级程序吗,我们要用到4G模块,想通 ...

可以用4G模块,可以参考BLE OTA 的升级例程,把通过BLE接收的升级程序bin文件改为通过4G模块接收即可。

网友C(2020-06-23):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G模块,可以参考BLE OTA 的升级例程,把通过BLE接收的升级程序bin文件改为通过4G模块接收即可。 ...

请问一下,我现在用4G模块想远程升级程序,现在我的imageA-imageB是正常的能可以实现,但是imageB-imageA无法实现,看一下程序是死在最后一步        /* 跳入ImageA运行   这里可能需要搬运B的中断向量到A*/
                                        GotoResetVector(IMAGE_A_ENTRY_ADD);
3.关闭所有中断,将ImageA的第一块进行擦除写入,注意该过程不能掉电;  这步不是很理解,ImageA的第一块进行擦除写入,写入的是什么东西了,我接收到的ImageA.BIN文件的,中断向量那一块?
1.对ImageA区域的除了第一块(即0x0-0x200处)进行擦除编程,第一块的内容暂先保存到RAM里;
这一步,为什么要把原来的第一块保存,我直接把接收到的ImageA.BIN,写进去不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我现在用4G模块想远程升级程序,现在我的imageA-imageB是正常的能可以实现,但是imageB-imageA ...

当imageB升级imageA时,为了降低升级失败的风险,对imageA进行擦除了,先将更新程序的第一块512字节的数据保存起来,从0x200处可以擦除编程,等所有的更新程序擦除完成后,再将保存的第一块数据写进0x0~0x200中,因为这块保存的中断向量表之类的数据,如果先把0x0~0x200的数据擦除,万一期间升级失败,重新上电后,也无法运行imageB的程序。

网友D:
解决了吗?

网友B:
还是在将中断挂载到RAM里二次跳转安全

网友E:
我已经实现了用以太网IAP,正是用到了楼主位提到的的ROM_CODE_OFS寄存器,不是用官方例程的ImageA+ImageB,用A+B这种方式相当于Flash要减半使用了,不太好。
但是用ROM_CODE_OFS寄存器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在启用了ROM_CODE_OFS后,相当于把Flash的地址空间后移了,没法再读写前面的0x8000的Flash,也就没办法在App里更新Bootloader了。而且,只有0x8000(32K)大小,放了以太网库之后就只剩不到10K了,空间有点紧张,如果Bootloader比较大的话要想其它办法了。

网友D:
解决了吗

网友F(2020-09-29):
最近也想搞IAP,使用串口更新的,也遇到中断向量偏移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过段时间抽空把我那个以太网IAP开源了,就是利用前32K做为IAP,OFSEET这个配置其实理解为内存映射更合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过段时间抽空把我那个以太网IAP开源了,就是利用前32K做为IAP,OFSEET这个配置其实理解为内存映射更合理 ...

期待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H:
,程序可以执行,但是串口中断没有反应,

网友I(2021-01-27):
引用 网友G:
期待分享,学习学习

在?CH579  RB_ROM_CODE_OFS 怎么操作才能IAP?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1;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2;
    R8_RESET_STATUS |= RB_ROM_CODE_OFS;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0;
我这样跳转不过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在?CH579  RB_ROM_CODE_OFS 怎么操作才能IAP?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1;            ...

不支持中断向量重映射

网友J:
程序中断的向量表也应该进行位移

网友K:
PWM的频率和主频有关系,也和你设置的分频系数有关系,不可能固定2khz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在?CH579  RB_ROM_CODE_OFS 怎么操作才能IAP?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1;            ...

参考该贴:https://bbs.21ic.com/icview-3068314-1-1.html

网友L:
应该是程序代码跑飞了,造成的。

网友M(2021-09-10):
引用 网友B:
过段时间抽空把我那个以太网IAP开源了,就是利用前32K做为IAP,OFSEET这个配置其实理解为内存映射更合理 ...

大哥,有开放出来吗?可以的话发一份给我,谢谢!dong69008@163.com

网友N(2022-01-11):
琢磨了两天,终于搞定了:
boot跳转至app就不说了,问题在于跳转后这款芯片没有提供中断向量偏移的寄存器,跳转至app后由于中断向量表还是指向0x00000000的位置所以导致跳转后app的中断无法使用
我的解决方式就是先把boot的向量表(0x00000000~0x00000048)保存在别的flash中(假设0x30000)中
然后跳转至app(假设0x9000),把app的向量表(0x00009000~0x00009048)的内容复制到boot的向量表中。
然后app就可以进中断了,我在app上了freertos也没问题。
boot程序一开始要把(0x30000)的数据放回来,然后要跳转了再存过去。
还不知道这款芯片后面还有什么坑呢,大家互相探讨

/******************************************/
最开始我是想在boot每个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做判断
这样的话跳转至app后,若触发中断,中断函数在boot中,在boot中做判断通过函数指针来调用app的函数
但是发现这样做的话freertos就不能切换任务了,因为在pendsv中断里面的操作只能在这个中断服务函数里实现不能跳到别的函数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