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在了EEPROM_byte_Write函数的第一个while(),请大神们帮帮忙,谢谢啦

楼主(2020-04-10):
bsp_i2c.h:
#ifndef _BSP_I2C_H
#define _BSP_I2C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EEPROM_I2C                            I2C1
#define EEPROM_I2C_CLK                        RCC_APB1Periph_I2C1
#define EEPROM_I2C_APBxClkCmd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EEPROM_I2C_BAUDRATE                   400000
#define STM32_I2C_OWN_ADDR                    0x5f
#define EEPROM_ADDR                           0xA0
//I2C的GPIO引脚初始化
#define EEPROM_I2C_SCL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EEPROM_I2C_SDA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EEPROM_I2C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EEPROM_I2C_SCL_GPIO_PORT               GPIOB
#define EEPROM_I2C_SCL_GPIO_PIN                GPIO_Pin_6
#define EEPROM_I2C_SDA_GPIO_PORT               GPIOB
#define EEPROM_I2C_SDA_GPIO_PIN                GPIO_Pin_7
void I2C_Config(void);
void EEPROM_byte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void EEPROM_Read(uint8_t addr,uint8_t* data,uint8_t number);
void EEPROM_WaitForWriteEnd(void);
#endif /*_BSP_I2C_H*/

bsp_i2c.c:
#include "bsp_i2c.h"
#include "bsp_usart.h"

void I2C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打开GPIO时钟
EEPROM_I2C_GPIO_APBxClkCmd(EEPROM_I2C_SCL_GPIO_CLK|EEPROM_I2C_SDA_GPIO_CLK,ENABLE);

//打开I2C外设的时钟
EEPROM_I2C_APBxClkCmd(EEPROM_I2C_CLK,ENABLE);

//SCL的GPIO的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EPROM_I2C_SCL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EEPROM_I2C_SCL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SDA的GPIO的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EPROM_I2C_SDA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EEPROM_I2C_SDA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I2C的工作参数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EEPROM_I2C_BAUDRAT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STM32_I2C_OWN_ADDR;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EEPROM_I2C,&I2C_InitStructure);
//使能I2C
I2C_Cmd(EEPROM_I2C, ENABLE);
}
void EEPROM_byte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
//产生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RROR);
printf("1");

//发送设备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ERROR);

//发送写地址
I2C_SendData(EEPROM_I2C,addr);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ERROR);

//发送数据
I2C_SendData(EEPROM_I2C,data);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ERROR);

//发送停止信号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ENABLE);
}

void EEPROM_Read(uint8_t addr,uint8_t* data,uint8_t number)
{
//第一次起始信号
//产生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RROR);

//发送设备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ERROR);

//发送写地址
I2C_SendData(EEPROM_I2C,addr);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ERROR);

//第二次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RROR);

//接收设备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ERROR);

while(number>0)
{
  //判断是否为最后一个数据
  if(number == 1)
  {
   I2C_AcknowledgeConfig(EEPROM_I2C,DISABLE);
  }

   while(I2C_CheckEvent(EEPROM_I2C,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RROR);

    //取数据
   *data = I2C_ReceiveData(EEPROM_I2C);
  number--;
}

//发送停止信号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ENABLE);

//重新设置应答信号
I2C_AcknowledgeConfig(EEPROM_I2C,ENABLE);

}
void EEPROM_WaitForWriteEnd(void)
{
do
{
  I2C_GenerateSTART(EEPROM_I2C,ENABLE);
   while(I2C_GetFlagStatus(EEPROM_I2C,I2C_FLAG_SB) == RESET);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I2C,EEPROM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GetFlagStatus(EEPROM_I2C,I2C_FLAG_ADDR )== RESET);

I2C_GenerateSTOP(EEPROM_I2C,ENABLE);
}

main.c:
#include "bsp_i2c.h"
#include "bsp_usart.h"
int main()
{
uint8_t a[10] = {0};

Usart_Config();
I2C_Config();

printf("I2C实验:\n");

EEPROM_byte_Write(11,0x55);
EEPROM_WaitForWriteEnd();

EEPROM_byte_Write(12,0x56);
EEPROM_WaitForWriteEnd();
EEPROM_Read(11,a,2);

printf("接收到的数据为:0x%x,0x%x\n",a[0],a[1]);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