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思考,串口接收处理

楼主(2020-04-10):
while(1)
        {
                ch = getchar();
        printf("%c\n",ch);
                /* 光电信号 */
                if( GDB_Scan(GPIOB,GPIO_Pin_10) == GDB_OFF )
                 {
           printf("\r\n PB10_OFF \r\n");
                  /* 光源触发 */
                  PG0_OFF;
想的是怎样一直执行循环,当串口接收到PC的数据时去处理数据,再循环。现在问题时,直接卡在ch = getchar();        执行这一步,要是不收到数据,就一直等待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每次只有接收一次数据才循环一次,和我想达到的效果不一样。问了一下别人,给的参考是表驱动,小白,不懂,暂时只能在别人的程序上参考,然后调试,看会出现哪些问题和效果。有人说用中断,这个暂时还没有什么好的思路。现在只能求助,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肯定是用中断好,不想用中断就先判断再取数据,不用中断会漏收数据,在printf等处理过程中发的数据只能得到最后发送的那个字节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ch = getchar();
        printf("%c\n",ch);
                /* 光电信号 */
                if( GDB_Scan(GPIOB,GPIO_Pin_10) == GDB_OFF )
                 {
           printf("\r\n PB10_OFF \r\n");
                  /* 光源触发 */
                  PG0_OFF;
}
els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