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线连接AD和单片机,为什么会影响采样结果?

楼主(2020-04-10):
如图,左右两侧板子都是一模一样,程序一样,如果用左侧的排线连接,总体采样结果会比右侧排线好,这是为什么呢?
已经测了好几块板子,都是这个样,左侧的绞线连接方式采样的数据会更好。虽然只是好了一点点,但是确实是一直持续,普遍都是这样。

排除电源问题,板子滤波做的非常好,如果把排线的电源切断,然后用左侧的绞线连接电源,变化不大。
多谢!

网友A:
灰排线质量普遍比较差,线阻大。
如果PCB布线并注意的话,就会导致抗干扰性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排线质量普遍比较差,线阻大。
如果PCB布线并注意的话,就会导致抗干扰性能差。 ...

按理说是,可是就算干扰也只是影响SPI数字信号而已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是,可是就算干扰也只是影响SPI数字信号而已呀

灰色排线电阻大,很有感触。有的质量差的还不好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是,可是就算干扰也只是影响SPI数字信号而已呀

你的PCB布线如果完全合理的话,当然没问题。
否则就难说了。

楼主:
假设是排线的内阻大,现在,右侧用同样的绞线材质,区别是,把绞线拆开,拉直,替代排线。结果是依然没有左侧的绞线数据好。难道绞线抵抗了差模干扰?

网友C:
双绞线能把空间电磁场空间感染给抵消掉啊!ADC输入阻抗都很高,那点儿线电阻根本不影响工作。这个论坛都是些不懂装懂的白吃在发言吗?

. X表示磁场方向,你可以看出双绞线展开以后,每个双绞对感应到的磁场方向是相反的,可以互相抵消。排线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双绞线能把空间电磁场空间感染给抵消掉啊!ADC输入阻抗都很高,那点儿线电阻根本不影响工作。这个论坛都是 ...

很有道理。
不过楼主没说明,左边比右边好的依据在哪?什么是好?不然是凑答案。

楼主:
首先,感谢所有指点我的前辈,多谢!
其次,怪我没有足够多的数据来说明问题,引起误会
最后,各位前辈先休息一下,我马上买优质的排线进行进一步对比测试,数据回头上传。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设是排线的内阻大,现在,右侧用同样的绞线材质,区别是,把绞线拆开,拉直,替代排线。结果是依然没有左 ...

绞线在总体抗干扰能力上,是排线无法比拟的。
你不看看,5类线可以传输多远距离,你用排线试试看10米是不是还能用都是问题。

网友E:
你左边不是多了个磁环?

网友F:
对啊,我觉得以上前辈都说的很对,双绞线理论上确实可以一定程度抗干扰,adc本身也是输入阻抗高。并且你左边的图串联了磁环可以抑制干扰

网友F:
楼主楼主可以试试降低SPI的速率试试看

楼主:
结贴
首先,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绞线和排线传输数字信号,然后对板子上的模拟电路产生影响
其原因楼上几位说的都对,排线本身阻抗大、绞线本身可以抵抗部分干扰。
本来想进一步换好一点的排线,发现能找到的排线都是普通纯铜7芯线。
由于时间原因,不做进一步实验了,准备从板子入手,提高电路整体的抗干扰能力
感谢诸位!

网友G:
SPI、IIC,都是 板内总线,你跑到别的板子去,当然容易出漏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SPI、IIC,都是 板内总线,你跑到别的板子去,当然容易出漏子。

是的,但是没办法,空间有限主控板十多厘米,太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没办法,空间有限主控板十多厘米,太大了

在有ADC的采样板,背面加贴一片小封装的MCU

ADC采样速度要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有ADC的采样板,背面加贴一片小封装的MCU

ADC采样速度要求是多少?

几K吧,原来也想着背一个小MCU,但是增加工作量,同时还是要通过传输线穿出去,最后干脆直接传了,排线长度1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