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红外对射光藕做到每秒计数500而且零误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4-10):
这种东西,每秒才几百赫兹,除非你计数装置做的很差,或者平行方向有很强的干扰光线,否则,怎么可能丢码呢?

网友B:
二楼只考虑计数器可不行,要看通过的速度,如果两个物体挨的很近一起通过传感器是有可能漏检
一秒500次,也就是2ms内要保证物体完全通过,下一个物体最好别进来,比如假设这个槽型传感器宽度是10mm,那么速度要大于5m/s

楼主:
有哥哥帮忙做出单片机吗,能保证零误差为前提,计数频率越快越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楼只考虑计数器可不行,要看通过的速度,如果两个物体挨的很近一起通过传感器是有可能漏检
一秒500次,也 ...

这个物体重叠的问题,根本不在传感器这边,这是工程上和程序上必须考虑的问题。
比如测试平均速度,测试方波宽度来容错物体重叠等等.....

网友C:
可以做到 5K/秒 以上。

网友B:
零误差不是单片机软件做不做的到,而是你实际情况,传感器能不能做到每通过一个物体能有一个正确的脉冲。我上面写就是要考虑实际情况,你考虑检测的物体本身尺寸和经过传感器的速度。如果两个物体贴紧或重叠通过传感器,传感器是不能正确输出两个脉冲,而是只有一个,这样你单片机程序再牛也会漏检。首先要保证物体能一个接一个的通过,其次保证物体是断续通过传感器(间隔时间大于传感器的响应时间)

楼主:
物体不存在重叠,都是排队通过,物体大小一样,间隔一样

网友C(点评):
那就可以做到 15~20K 的速度,不过 机械 能做到吗?

网友D:
如果物体遮挡尺寸大于光电传感器宽度,可以安装两个传感器并联。
用逻辑电路解决可靠计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物体遮挡尺寸大于光电传感器宽度,可以安装两个传感器并联。
用逻辑电路解决可靠计数问题 ...

有些光电探测仪感光面积只有0.5直径毫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些光电探测仪感光面积只有0.5直径毫米

指外壳宽度

网友D:
如果物体宽度和间距尺寸都大于光电传感器宽度,这个电路即可产生可靠计数脉冲

网友E:
有没有它的datasheet 看一下先

网友F:
用双接收管的管子。类似12楼的思路,单片机用2个脚。1脚收到信号后,关闭1脚接收,等2脚信号,收到2脚信号后,关闭2脚接收,等1脚信号。。。这样处理后,基本不会再有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