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的小问题

楼主(2020-04-10):
这里的GPIO_TypeDef*  GPIOx可以认为是GPIO_TypeDef这个结构体定义了一个GPIOx的指针变量吗?还是认为是(GPIO_TypeDef*)GPIOx这样的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A:
你不是已经给出了答案吗,强制类型转换是要加括号的。但表述有问题,是定义了一个指向结构体的指针,而不是结构体定义了一个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