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03 UART1 波特率存在最高限制吗?

楼主(2020-04-10):
f103的板子,因为项目需要,UART1需要比较高的波特率进行通信: 921600
设置完之后上位机总是收不到数,后来发现 最高只能在500Kbps的波特率正常运行。
再高就不能工作了。可是看说明书UART1不是应该支持2Mbps吗?
是我哪里设置错误吗?还是f103本来就只能到这个速度?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那可能是你的串口接口卡的问题,  我的测试最高能到  1.8Mbps, 可以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60744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