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程序调试不出来

楼主(2020-04-10):
我的串口程序能通过stm32板子想电脑发送数据,但是串口助手接收数据不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h"

int main(void)
{

网友A:
检查波特率等设置情况,检查显示模式,是按二进制还是十六进制接受

网友B:
发送用16进制,接收却想用字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