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FE5816使用问题

楼主(2020-04-10):
AFE5816芯片的输出位数选择12位时,怎么比较转换后的数字数据与输入的模拟数据?即怎么判定转换后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A:
AFE5816 是一套高度集成的模拟前端 (AFE) 解决方案,专用于需要高性能、低功耗和小尺寸的超声波系统。

如果只说其 ADC,  输入信号与 ADC 结果有明确的计算关系,  可以根据公式来验证

楼主:
具体的问题如下:目前在调试 AFE5816 收发信号,我直接用信号发射器给 AFE5816 发送一个峰峰值是100mVpp,5Mhz的正弦波,使用固定增益模式(设置的增益值为10db),ADC寄存器设置为默认值,根据公式:20Log(输出/输入)=10db,计算的理论输出的峰峰值电压应该是316mVpp,用VIVADO的调试窗口IAL监测到最大数据值是+300(数字量)。在芯片手册中并没找到具体的公式,请问下能提供下对应的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