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电池并联反接

楼主(2020-04-10):
如图,如果两个并联电池反接了会有什么后果,会爆炸吗?如果两个并联电池反接会爆炸,那么避免两个电池反接后不会爆炸?

网友A:
最大概率不是爆炸,而是烧起来,并联连线直接烧起来。

网友B:
应用层面上电池并联不多见。若非要“反人类”设计,笔者建议主要从安装结构上考虑。

网友C:
还真有不少电池的机械结构就是 反人类 设计的,没有 防呆 设计,现场 极容易 反接。 要把这样设计电池,不负责任的家伙 挂嘴上 鞭挞 至少十年

网友C:
特别是 那种 2V 的单体 铅电池,经常有接反的,有时运行了几个月甚至年把时间,才突然发现接反了,它凉的 这个电池的极板极性已经 反过来了!

网友D:
根据叠加定律,的确不妙。

网友B:
若从原理讲,有悖论形成。因此又称为“不合理”电路,所以要防止。即要防止形成“反接”,也要避免采用“并联”的电池电路结构。

网友E:
看电池内阻,大AH电池内阻小,接反绝对会炸线,小电池会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