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509A低功耗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0-04-10):
各位大佬大家好,现在正在用一个TI的DSP,型号是TMS320C5509A,内核供电1.6V,IO供电3.3V,麻烦问一下大家这个DSP的IDLE模式降低的是1.6V的功耗还是3.3V的功耗还是两者都有?因为在文档中看见一句话,如图所示:D:\Files\OneDrive\桌面\降低功耗描述.PNG
现在的情况就是功耗确实降下来了,但是不清楚降得是1.6V功耗还是3.3V功耗?欢迎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任何低功耗模式一定至少包含内核,但IO部分是否包括,跟设计有关,具体需要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低功耗模式一定至少包含内核,但IO部分是否包括,跟设计有关,具体需要看器件手册。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还要麻烦问下您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将DSP的IO关断呢?

@chunyang :非常感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TXZhao :那你至少该说帖子在哪里,这通找……
@chunyang :太感谢您的帮助了,我又开了一个新帖,将情况描述的更详细一些,麻烦您再帮忙看下,由于我发不了链接,只能把主题粘在这,麻烦您了。帖子主题是:求教:关于TMS320C5509A低功耗模式的问题
务必仔细阅读器件手册关于低功耗说明的部分,如果与IO设置有关,会有相关说明。没有特别说明,一般仅需将IO配置成高阻输入态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还要麻烦问下您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将DSP的IO关断呢?

看I/O特性,一般是低有效,那就置高或悬浮(三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I/O特性,一般是低有效,那就置高或悬浮(三态).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我又开了一个新帖,将情况描述的更详细一些,麻烦您再帮忙看下,由于我发不了链接,只能把主题粘在这,麻烦您了。

求教:关于TMS320C5509A低功耗模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