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RGB 接口和 MCU 接口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0-04-10):
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MCU屏与RGB屏的区别,以及其他类型屏幕的特点:

MCU-LCD屏它与RGB-LCD屏主要区别在于显存的位置:

RGB-LCD的显存是由系统内存充当的,因此其大小只受限于系统内存的大小,这样RGB-LCD可以做出较大尺寸,象现在4.3"只能算入门级,而MID中7",10"的屏都开始大量使用.

MCU-LCD的设计之初只要考虑单片机的内存较小,因此都是把显存内置在LCD模块内部.然后软件通过专门显示命令来更新显存,因此MCU屏往往不能做得很大.同时显示更新速度也比RGB-LCD慢.

MCU-LCD屏它与RGB-LCD屏量示数据传输模式也有差别:

RGB屏只需显存组织好数据。启动显示后。LCD-DMA会自动把显存通过RGB接口送到LCM。

MCU屏则需要发送画点的命令来修改MCU内部RAM。(即不能直接MCU屏RAM)所以RGB显示速度明显比MCU快,而且播放视频方面,MCU-LCD也比较慢.

对于RGB接口的LCM,主机输出的直接是每个象素的RGB数据,不需要进行变换(GAMMA校正等除外),对于这种接口,需要在主机部分有个LCD控制器,以产生RGB数据和点、行、帧同步信号。
也就是说,传统的MCU屏显示数据写入DDRAM,而RGB屏数据不写入DDRAM,直接写屏,读写速度更快。

VSYNC模式:

该模式其实就是就是在MCU模式上加了一个VSYNC信号,应用于运动画面更新,这样就与上述两个接口有很大的区别。该模式支持直接进行动画显示的功能,它提供了一个对MCU接口最小的改动,实现动画显示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模式下,内部的显示操作与外部VSYNC信号同步。可以实现比内部操作更高的速率的动画显示。但由于其操作方式的不同,该模式对速率有一个限制,那就是对内部SRAM的写速率一定要大于显示读内部SRAM的速率。

MDDI模式:

高通公司于2004年提出的接口MDDI,通过减少连线可提高移动电话的可靠性并降低功耗,这将取代SPI模式而成为移动领域的高速串行接口。

再次感谢ST老铁送的GUI,希望TouchGFX可以拯救一下我们惨不忍睹的UI设计风格

网友A:
咔咔咔咔卡啊卡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