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用了一会儿,JTAG识别不到器件了

楼主(2020-04-10):
本来好好的板卡,可以下载bit文件和MCS文件。用了一阵就识别不到器件了。
之前下载进去的MCS文件在上电后还可以正常工作,所有电压都正常。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有什么办法判断JTAG问题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问题出现在jtag链路上。  JTAG连接器的VCC pin悬空了,没有真的接到VCC。
飞线后解决这个问题。FPGA正常工作。

楼主:
如附件,pcb上线断了。

网友A:
这电路的板质量这么差吗? 断的是过孔内部还是线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的板质量这么差吗? 断的是过孔内部还是线路中?

线路中

网友B:
这是放大镜看的吗??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