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的I2C是否存在和STM32一样的BUG?

楼主(2020-04-10):
STM32的I2C是有BUG的,请问华大的是否更正了I2C BUG?

网友A:
ST的I2C有什么bug?华大和ST的模块是不同的IP,这个与国内某些模仿的厂家不同

网友B:
自己用程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踏踏实实用模拟,省的挂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踏踏实实用模拟,省的挂机。

我的应用是需要提供一个I2C SALVE接口。因此必须是通用的标准的。这个芯片其它资源都非常符合,就这个I2C SLAVE不清楚。由于是产品选型,希望原厂技术支持能帮忙沟通一下信息。我选择的是HC32L130J8TA

网友D:
加我 qq 409946461 回复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踏踏实实用模拟,省的挂机。

用swI2C模式,在处理某些事显得很Low。至少不能用DMA!

网友F:
希望不要出现类似的I2C硬件BUG,这个功能我也常用,用IO口模拟I2C的话,效率上时间要delay对系统有少少的影响,现在在用硬件的I2C,加了I2C死锁判断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希望不要出现类似的I2C硬件BUG,这个功能我也常用,用IO口模拟I2C的话,效率上时间要delay对系统有少少的影 ...

程序能贴出来  学习学习吗

檢測到讀與或收發連續出現多少次之后,將I2C端口初始化為普通IO口,時鐘線發出9個時鐘高低電平。理復位I2C模塊,重新初始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程序能贴出来  学习学习吗

不知道怎么打字成 繁 體字了,當檢測到連續的讀寫錯誤多少次之后,置復位I2C為普通IO口,SCK時鐘線發出9個高低電平信號。然后再復位I2C模塊,再重新初始化I2C。用I2C就怕出現死鎖現象,如果對系統運行效率不敏感,可以用IO口模擬I2C。

网友G(2020-05-24):
目前我手上有一块华大HC32L136K8TA的评估板,我在使用它的硬件IIC功能时,不太稳定,有时候能行,放一会儿,又不行了,请问有哪位大神遇到了和我一样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我手上有一块华大HC32L136K8TA的评估板,我在使用它的硬件IIC功能时,不太稳定,有时候能行,放一会儿 ...

我出100元打赏给第一个提供这款芯片I2C SLAVE稳定工作代码的朋友。一直不敢开始这个案子。就是由于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出100元打赏给第一个提供这款芯片I2C SLAVE稳定工作代码的朋友。一直不敢开始这个案子。就是由于不知道 ...

我后来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华大的iic主机程序非常稳定,从机还没调,有空再去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