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ETHERCAT转体贴_第一集:ETHERCAT介绍

楼主(2020-04-10):
ETHERCAT转体贴_第一集:ETHERCAT介绍
以太网用在工业通信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工业通信的要求是:
  • 低延时
  • 高响应
  • 高可靠

楼主:
例如:如果通过传统的以太网协议要做实时数据的监控(1ms), 主站发出的数据会被路由到每一个子站,子站再发数据回给主站。无论是子站还是主站都在不停的发数据和接受数据。

楼主:
而工业通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本身数据量不大(不是视频或下载),大部分都是开关量和模拟量。如果用以太网,则都要根据OSI模型一层一层加协议。就好比每个人上班都是要单独开一辆车一样。

楼主:
所以想解决不迟到,只有两种方法:

修更宽的路(增加带宽)
大家都做公共交通(改变协议)
修更宽的路需要花更多的钱(整个网络硬件升级,整个网络速度遵循木桶原则)

而是EtherCAT就是火车

EtherCAT使用相同的物理和数据链路层。EtherCAT中,主站发送数据,整个网络可能只有一个数据帧依次将通过每个节点(像火车一样)。

楼主:
EtherCAT数据帧像地铁一样

EtherCAT网络不需要交换机。每个EtherCAT设备通常有两个以太网端口,第一个端口是接收端口,另一个是发送端口,发送给另一个设备。

实时性是EtherCAT的主要优势,使得EtherCAT可以成为高性能的分散式I/O系统:包含一千个分散式数位输入/输出的程序资料交换只需30us,相当于在100Mbit/s的以太网传输125个字节的资料。读写一百个伺服轴的系统可以以10 kHz的速率更新,一般的更新速率约为1–30 kHz,但也可以使用较低的更新速率,以避免太频繁的直接内存存取影响主站个人电脑的运作。

虽然子站设备添加数据过程到数据帧过程中仍有一点延迟,但EtherCAT的单一数据流大大提高了带宽利用率。这个优点也可能是一个缺点。因为许多子站设备可能无法适应这种高速,使得EtherCAT网络可能需要放慢速度以适应这些设备。

EtherCAT还使用分布式时钟系统。当EtherCAT的数据帧通过每个节点时,节点向其数据添加“已接收消息”时间戳。每个节点在收到消息时添加时间戳,然后在返回主站的路上,当数据帧移回节点时,每个节点再次附加一个时间戳。

网友A:
这个是倍福的吧?

楼主:
然后,主节点对每个节点都有准确的计算,因为时间戳数据是在每次数据帧传输时计算的。

借助EtherCAT固有环形拓扑,由于分布式时钟机制确保了每次准确的数据传输,这是EtherCAT的优势之一。

另一个优点是网络拓扑的形式。许多不同的网络拓扑可以在EtherCAT网络中使用。因为它使用以全双工(双向轨道),当检测到端头时,数据帧将自动从子站返主站。这使得EtherCAT的网络拓扑结构很灵活。

楼主:
考虑到EtherCAT所固有环技术,在环形拓扑中连接的网络将形成冗余结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环形。

EtherCAT与标准以太网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响应时间快,每台设备的数据要求最低,和低实施成本。

通过上面的介绍是不是感觉到EtherCAT设计的很巧妙,因为它真的就像火车一样。

楼主:
EtherCAT(以太网控制自动化技术)是一个以以太网为基础的开放架构的现场总线系统,EtherCAT名称中的CAT为Control Automation Technology(控制自动化技术)首字母的缩写。最初由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Beckhoff Automation GmbH) 研发。EtherCAT为系统的实时性能和拓扑的灵活性树立了新的标准,同时,它还符合甚至降低了现场总线的使用成本。EtherCAT的特点还包括高精度设备同步,可选线缆冗余,和功能性安全协议(SIL3)。

        EtherCAT可以支持线形、树形和星形设备连接拓扑结构,物理介质可以选100Base-TX标准以太网电缆或光缆。使用100Base-TX电缆时站间间距可以达到100m。整个网络最多可以连接65535个设备。使用快速以太网全双工通信技术构成主从式的环形结构。

        报文通过从站设备时,从站识别出相关的命令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完全由硬件完成信息的处理,延迟时间约为100~500ns(取决于物理层器件),其通信性能和从站设备控制微处理器的响应时间是相互独立的。每个从站设备都具有可编址的内存,其容量最大可为64KB,能够对其进行连续的或同步的读写操作。可以把多个EtherCAT命令数据嵌入到同一个以太网数据帧中,每个数据对应不同的设备或内存区。

        从站设备可以构成多种形式的分支结构,独立的设备分支可以放置于控制柜中或机器模块中,再用主线连接这些分支结构。 EtherCAT大大提高了现场总线的性能,例如,控制1000个开关量输入和输出的刷新时间约为30μs。单个以太网数据帧最多可容纳1486字节的数据,相当于12000位开关量数字输入和输出,刷新时间约为300μs。控制100个伺服电机的数据通信周期约为100μs。

        EtherCAT使用一个专门的以太网数据帧类型定义,用以传输以太网数据帧的EtherCAT数据包,也可以使用UDP/IP协议格式传输EtherCAT数据包。一个 EtherCAT数据包可以由多个EtherCAT子报文组成。EtherCAT从站不处理非 EtherCAT数据帧,其他类型的以太网应用数据可以分段打包为EtherCAT数据子报文在网段内透明传输,以实现相应的通信服务。

楼主:
运行原理
        实时工业以太网EtherCAT充分利用了以太网技术的全双工传输特性。使用主从模式进行访问控制,主站把数据帧发送给各个从站,每个从站从数据帧中读取自己的数据或把需要输入的数据插入数据帧中。

        从以太网的角度来看,一个EtherCAT网段就是一个以太网设备,它接收和发送标准的ISO/IEC8802-3以太网数据帧。但是,这种以太网设备并不局限于一个以 太网控制器及响应的微处理器,它可以由多个EtherCAT从站组成。这些从站可以直接处理接收的报文,并从报文中提取或者插入相关的用户数据,然后将该报文传输到下一个EtherCAT从站。最后一个EtherCAT从站发回经过完全处理的报文,并由第一个从站作为响应报文将其发送给控制单元。

         EtherCAT通信是由主站发起的,主站发出的数据帧传输到一个从站站点时,从站将解析数据帧,每个从站从对应报文中读取输出数据,并将输入数据嵌入到子报文中,同时修改工作计数器WKC的值,以标识从站己处理该报文。网段末端的从站处理完报文后,将报文转发回主站,主站捕获返回的报文并对其进行处理,完成一次通讯过程。一个通讯周期过程中,报文传输延时大概为几个纳秒,克服了传统以太网先对数据包进行解析,再复制成过程数据而造成通讯效率低的缺陷。

楼主:
制器厂商在Windows上开发的非实时应用程序和客户图形界面可以继续保留在Windows系统下,而EtherCAT主站、运动控制算法等实时应用需要运行在Linux RT Preempt实时环境中。图1中同样可以看出,Windows操作系统和实时Linux系统被隔离在不同的CPU核和不同的内存空间中,两个操作系统相互独立,并分别独立控制被分配给其的硬件。隔离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如同我们现在通过隔离截断冠状病毒的传播,两个系统的隔离可以在一个系统出现异常时,比如Windows被某个应用阻塞或者蓝屏,而实时Linux下的应用程序将继续正常运行而不受Windows状态的影响。
       Windows实时扩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图1中的Hypervisor部分。如同N95口罩和普通外科口罩的防护效果,acontis公司自主开发的Hypervisor保证了Windows和实时Linux更好的隔离效果。Hypervisor还包括了硬件抽象层HAL以及网络通信函数库。Windows和实时Linux通过共享内存和Event方式进行数据交换,或者调用网络通信函数库提供的API构建虚拟网络驱动,在Windows和实时Linux直接搭建虚拟网络进行通信。
       上面介绍的Windows实时扩展使用Linux RT Preempt作为实时环境,因此这个解决方案被命名为LxWIN。LxWIN包含了已经做过实时性能优化的实时Linux系统,使用Visual Studio作为应用开发IDE,以及图形化配置界面,如图2所示。即使缺乏Linux经验的用户,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发标准的EtherCAT应用。

楼主:
如果用户目标产品固定且不需要第三方软件,但需要加快EtherCAT网络循环周期,通过快速数据更新提高精度,我们建议选择Ontime RTOS-32系统作为实时环境。EC-WIN即是包括了RTOS-32实时系统和EtherCAT主站的完整解决方案。RTOS-32是一款精简的实时操作系统,在I3 CPU的工控机上,我们可以相对轻松的把EtherCAT主站循环周期调高到50微秒。RTOS-32稳定性高,增加负载对系统抖动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此外,EC-WIN拥有远高于其他方案的性价比,一直是深受我们团队喜爱且大力推荐的Windows实时扩展和包括EtherCAT主站的完整解决方案。

网友A:
倍福的控制器吧!或许应该是倍福发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福的控制器吧!或许应该是倍福发明的

TI DSP 也有这方面的应用的哦!

楼主:
EtherCAT技术问答:
来源于 ethercat 协会网站

请予以参考哦!

楼主:
1.1 EtherCAT性能远高于我的应用需求。为什么我还要使用该技术?
卓越的现场总线性能决不会有坏处。即使对于慢速控制,使用EtherCAT也可以改善响应时间并简化配置工作,因为缺省配置就可以满足要求。此外,更短的响应时间可以改善您应用的性能,因为这缩减了传输等待时间(如,在下一个处理被初始化前对输入信号的等待时间)。如果您对性能要求并不苛刻,也可以因为EtherCAT的其它优势而选用它,比如,成本更低,更加灵活的拓扑结构,或者仅仅是使用方便。总而言之,您采用EtherCAT,就无需采用昂贵慢速的系统了。

楼主:
1.2. 为何使用EtherCAT可以降低成本?
有这样几种原因:低成本的从站控制器降低了从站设备的成本。无需任何特殊的主站卡,主板集成的以太网控制器即可满足要求。无需交换机或集线器,因此降低了基础设施的成本。使用标准以太网线缆。实施简单,因此降低了实施成本。支持自动配置,无需任何手动设置地址,无需任何网络调整,因此降低了配置成本。

楼主:
1.3 EtherCAT是否仅局限于主站与从站的通讯应用?
不是的。与其他实时工业以太网系统一样,一个设备(主站)必须要担任网络管理、组织介质读取控制的任务。对于EtherCAT,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从站与从站的通讯:在同一个循环周期内基于拓扑结构,其中上游设备可以与下游设备交换数据,而独立于拓扑结构的情况需要在两个总线周期实现数据交换。EtherCAT比其他的协议更具有速度优势,即使需要两个周期实现从站与从站的通讯,相对来讲也是高速高效的。

楼主:
1.4 如何保证EtherCAT设备的兼容性?
对于一个通讯技术来说,保证其实施的一致性及兼容性是该技术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EtherCAT技术协会非常重视这些特性。技术实施协议方面的一致性是兼容性的前提,这意味着来自于不同厂商的设备可以在同一个应用网络中协同工作。为保证一致性,必须使用一致性测试工具(CTT)。此外,我们还有遍布全球的一致性测试中心(ETC)。对于通过EtherCAT一致性测试的设备,ETC将颁发官方一致性证书。
更多关于一致性测试及设备认证的信息可以在一致性测试页面找到。

楼主:
3.1 EtherCAT是一个开放性的技术。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实施,并获利于该技术。还意味着EtherCAT实施应该是兼容的,任何人不应为防止他人使用而改变这种技术。EtherCAT是国际标准(IEC61158, IEC 61784, IEC 61800, ISO 15745),同时也是SEMI标准(E54.20)。

楼主:
3.3 如何授权?
对于EtherCAT主站实施的授权是免费的,但协议要求兼容性,以确保授权免费并提供法律效力。 对于从站设备,EtherCAT采用了CAN的授权模式(CAN是一个受专利保护的标准开放技术的出色样本): 低额的授权费用已经“嵌入到”EtherCAT 从站控制器(ESC)芯片中,因此,设备制造商,最终用户,系统集成商,工具生产商等无需再付授权费用。

楼主:
3.4 开放源代码是怎样的情况?
EtherCAT技术本身并不开源。 EtherCAT符合IEC,ISO和SEMI标准,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使用EtherCAT技术。 此外,无需缴纳主站使用授权费用。 ETG所有会员和EtherCAT用户组共同维护并促进EtherCAT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您有关于技术实施或者EtherCAT技术结合共享和开放源码系统方面的相关问题,请联系ETG总部或EtherCAT技术的专利方Beckhoff。

楼主:
3.5 是否有多种渠道获取EtherCAT从站控制器?
有。EtherCAT从站控制器(ESC)实施可以从亚信电子、Beckhoff、Hilscher、HMS、英飞凌、Innovasic、Microchip、Profichip、德州仪器、Trinamics、瑞萨电子、Intel以及 Xilinx获取。更多实施也即将发布。EtherCAT从站控制器概述可在资料下载区进行查询:

楼主:
4.1 我们想实施一个EtherCAT从站设备,应该如何开始?
可以参考EtherCAT Slave Implementation Guide(EtherCAT从站实施指南)作为从站实施的开始,请点击这里下载。
该文件涵盖从站实施的起始步骤,包括开发硬件、软件、研讨会和培训、一致性,以及一步步的提示信息。 EtherCAT从站协议栈可以从多个供应商获取。 Beckhoff将从站协议栈代码(SSC)-源代码免费开放给所有ETG会员。 EtherCAT从站实施套件也可以从相关供应商获取。请在官方EtherCAT产品指南中查询更多从站评估套件:

楼主:
4.2 我们想实施一个EtherCAT主站设备,应该怎么做呢?
对于主站来讲,你并不需要专用的硬件设备。任何以太网MAC都可以满足要求。EtherCAT对资源消耗非常小,因此也无需特殊的通讯处理器。主站代码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如一些通过样本代码包提供的免费开放代码,甚至一些包含了RTOS的主站产品。实施服务同样有不同的供应商可以提供。请点击此处了解EtherCAT产品情况。

楼主:
4.3 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的授权如何?
当您从EtherCAT从站控制器供应商那里购买了ESC芯片,所有的EtherCAT功能已经包含在芯片中。对EtherCAT从站设备供应商来说,取得了ESC供应商资格则包含该授权,无需额外的EtherCAT授权费用。

楼主:
4.4 FPGA的授权费用如何?
当您从您首选的半导体分销商那里购买了FPGA,EtherCAT代码尚未加载。EtherCAT IP核授权适用于Intel和Xilinx的FPGA。您只需支付一个授权即可制造尽可能多的EtherCAT从站设备。此外,也有基于数量的授权。

楼主:
4.5 是否必须 将我们的EtherCAT设备递交给一致性测试中心接受检测吗?
不是。在官方EtherCAT测试中心进行一致性测试是可选的——但是,您的客户可能会需要一致性测试证书,而一致性测试证书只能通过官方测试后才能发放。您必须确保您的研发设施中应用了官方一致性测试工具(CTT)。每年,ETG都会维护和进一步发展CTT,CTT以订阅的方式提供。
关于一致性的更多详情,请点击此处获得。

楼主:
我是一个EtherCAT主站的提供商。我如何支持Safety over EtherCAT设备?
如果您只是想在EtherCAT环节支持现有的Safety over EtherCAT设备,则无需在主站上进行任何安全相关的实施。可采用带一个EtherCAT从站接口的FSoE主站,同时也可以被用作安全逻辑设备。只有从-从通信必须由EtherCAT主站支持,将安全数据报从FSoE主站路由至FSoE从站,反之亦然。

楼主:
6.11 我是机械设备制造商。我需要授权才可以使用Safety over EtherCAT的设备吗?
不。您可以在机械设备中直接使用最终的Safety over EtherCAT产品,而无需授权。
您务必留意产品中是否有SIL或PL认证,产品必须执行相关标准(IEC 62061, ISO 13849)或产品标准,以及与其他相关标准的兼容性,如必须符合国际的或国家的法律要求(如Directive of machinery, OSHA, UL等)。

楼主: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吧!!!

楼主:
1.1 以太网和实时能力
目前,有许多方案力求实现以太网的实时能力。例如,CSMA/CD介质存取过程方案,即禁止高层协议访问过程,而由时间片或轮循方式所取代的一种解决方案;另一种解决方案则是通过专用交换机精确控制时间的方式来分配以太网包。这些方案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快速准确地将数据包传送给所连接的以太网节点,但是,输出或驱动控制器重定向所需要的时间以及读取输入数据所需要的时间都要受制于具体的实现方式。

如果将单个以太网 帧用于每个设备,那么,理论上讲,其可用数据率非常低。例如,最短的以太网帧为84字节(包括内部的包间隔IPG)。如果一个驱动器周期性地发送4字节的实际值和状态信息,并相应地同时接收4字节的命令值和控制字信息,那么,即便是总线负荷为100%(即:无限小的驱动响应时间)时,其可用数据率也只能达到4/84= 4.8%。如果按照10 µs的平均响应时间估计,则速率将下降到1.9%。对所有发送以太网 帧到每个设备(或期望帧来自每个设备)的实时以太网方式而言,都存在这些限制,但以太网帧内部所使用的协议则是例外。

楼主:
EtherCAT技术突破了其他以太网解决方案的系统限制:通过该项技术,无需接收以太网数据包,将其解码,之后再将过程数据复制到各个设备。EtherCAT从站设备在报文经过其节点时读取相应的编址数据,同样,输入数据也是在报文经过时插入至报文中(参见图2)。整个过程中,报文只有几纳秒的时间延迟。

楼主:
由于发送和接收的以太网帧压缩了大量的设备数据,所以有效数据率可达90%以上。100 Mb/s TX的全双工特性完全得以利用,因此,有效数据率可 大于100 Mb/s(即大于2 x 100 Mb/s的90%)(参见图3)。

楼主:
EtherCAT是用于过程数据的优化协议,凭借特殊的以太网类型,它可以在以太网帧内直接传送。EtherCAT帧可包括几个EtherCAT报文,每个报文都服务于一块逻辑过程映像区的特定内存区域,该区域最大可达4GB字节。数据顺序不依赖于网络中以太网端子的物理顺序,可任意编址。从站之间的广播、多播和通讯均得以实现。当需要实现最佳性能,且要求EtherCAT组件和控制器在同一子网操作时,则直接以太网帧传输就将派上用场。

然而,EtherCAT不仅限于单个子网的应用。EtherCAT UDP将EtherCAT协议封装为UDP/IP数据报文(参见图4),这就意味着,任何以太网协议堆栈的控制均可编址到EtherCAT系统之中,甚至通讯还可以通过路由器跨接到其它子网中。显然,在这种变体结构中,系统性能取决于控制的实时特性和以太网协议的实现方式。因为UDP数据报文仅在第一个站才完成解包,所以EtherCAT网络自身的响应时间基本不受影响。

楼主:
另外,根据主/从数据交换原理,EtherCAT也非常适合控制器之间(主/从)的通讯。自由编址的网络变量可用于过程数据以及参数、诊断、编程和各种远程控制服务,满足广泛的应用需求。主站/从站与主站/主站之间的数据通讯接口也相同。

从站到从站的通讯则有两种机制以供选择。一种机制是,上游设备和下游设备可以在同一周期内实现通讯,速度非常快。由于这种方法与拓扑结构相关,因此适用于由设备架构设计所决定的从站到从站的通讯,如打印或包装应用等。而对于自由配置的从站到从站的通讯,则可以采用第二种机制—数据通过主站进行中继。这种机制需要两个周期才能完成,但由于EtherCAT的性能非常卓越,因此该过程耗时仍然快于采用其他方法所耗费的时间。

按照文献[3]所述,EtherCAT仅使用标准的以太网帧,无任何压缩。因此,EtherCAT 以太网帧可以通过任何以太网MAC发送,并可以使用标准工具(如:监视器)。

楼主:
最有效的系统连线方法是对线型、分支或树叉结构进行拓扑组合。因为所需接口在I/O 模块等很多设备中都已存在,所以无需附加交换机。当然,仍然可以使用传统的、基于以太网的星型拓扑结构。

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电缆以提升连线的灵活性:灵活、经济的标准超五类以太网电缆可采用100BASE-TX模式传送信号;塑封光纤(PFO)则可用于特殊应用场合;还可通过交换机或介质转换器实现不同以太网连线(如:不同的光纤和铜电缆)的完整组合。

快速以太网的物理层(100BASE-TX )允许两个设备之间的最大电缆长度为100米。由于连接的设备数量可高达65535,因此,网络的容量几乎没有限制。

楼主:
精确同步对于同时动作的分布式过程而言尤为重要。例如,几个伺服轴同时执行协调运动时,便是如此。

最有效的同步方法是精确排列分布时钟(请参阅IEEE 1588标准[6])。与完全同步通讯中通讯出现故障会立刻影响同步品质的情况相比,分布排列的时钟对于通讯系统中可能存在的相关故障延迟具有极好的容错性。

采用EtherCAT,数据交换就完全基于纯硬件机制。由于通讯采用了逻辑环结构 (借助于全双工快速以太网的物理层),主站时钟可以简单、精确地确定各个从站时钟传播的延迟偏移,反之亦然。分布时钟均基于该值进行调整,这意味着可以在网络范围内使用非常精确的、小于1 微秒的、确定性的同步误差时间基(参见图6)。而跨接工厂等外部同步则可以基于IEEE 1588 标准。

楼主:
选择冗余电缆可以满足快速增长的系统可靠性需求,以保证设备更换时不会导致网络瘫痪。您可以很经济地增加冗余特性,仅需在主站设备端增加使用一个标准的以太网端口(无需专用网卡或接口),并将单一的电缆从总线型拓扑结构转变为环型拓扑结构即可(见图7)。当设备或电缆发生故障时,也仅需一个周期即可完成切换。因此,即使是针对运动控制要求的应用,电缆出现故障时也不会有任何问题。EtherCAT也支持热备份的主站冗余。由于在环路中断时EtherCAT从站控制器芯片将立刻自动返回数据帧,一个设备的失败不会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例如,拖链设备可以配置为分支拓扑以防线缆断开。

楼主:
随着PC组件急剧向小型化方向发展,工业PC的体积日趋取决于插槽的数目。而快速以太网的带宽和EtherCAT通讯硬件的过程数据长度则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IPC 中的传统接口现在可以转变为集成的EtherCAT接口端子(参见图10)。除了可以对分布式I/O进行编址,还可以对驱动和控制单元以及现场总线主站、快速串行接口、网关和其它通讯接口等复合系统进行编址。

楼主:
SERCOS interface™ 是全球公认的、用于高性能实时运行系统的通讯接口,尤其适用于运动控制的应用场合。用于伺服驱动和通讯技术的SERCOS™框架属于IEC 61491标准[8] 的范畴。该伺服驱动框架可以轻松地映射到 EtherCAT中,嵌入于驱动中的服务通道、全部参数存取以及功能都基于EtherCAT邮箱(参见图12)。在此,关注焦点还是EtherCAT与现有协议的兼容性(IDN的存取值、属性、名称、单位等),以及与数据长度限制相关的扩展性。过程数据,即形式为AT和MDT的SERCOS™数据,都使用EtherCAT从站控制器机制进行传送,其映射与SERCOS映射相似。并且,EtherCAT从站的设备状态也可以非常容易地映射为SERCOS™协议状态。EtherCAT从站状态机可以很容易地映射到SERCOS™协议的通信阶段。EtherCAT为这种在CNC行业中广泛使用的设备行规提供了先进的实时以太网技术。这种设备行规的优点与EtherCAT分布时钟提供的优点相结合,保证了网络范围内精确时钟同步。可以任意传输位置命令,速度命令或扭矩命令。取决于实现方式,甚至可能继续使用相同的设备配置工具。

楼主:
EtherCAT技术不仅完全兼容以太网,而且在“设计”之初就具备良好的开放性特征——该协议可以在相同的物理层网络中包容其它基于以太网的服务和协议,通常可将其性能损失降到最小。对以太网的设备类型没有限制,设备可通过交换机端口在EtherCAT段内进行连接。以太网帧通过EtherCAT协议开通隧道,这也正是***、 PPPoE (DSL) 等因特网应用所普遍采取的方法。EtherCAT网络对以太网设备而言是完全透明的,其实时特性也不会发生畸变(参见图13)。

楼主:
EtherCAT可以在单个以太网帧中最多实现1486字节的分布式过程数据通讯。其它解决方案一般是,主站设备需要在每个网络周期中为各个节点处理、发送和接收帧。而EtherCAT系统与此不同之处在于,在通常情况下,每周期仅需要一个或两个帧即可完成所有节点的全部通讯,因此,EtherCAT主站不需要专用的通讯处理器。主站功能几乎不会给主机CPU带来任何负担,轻松处理这些任务的同时,还可以处理应用程序,因此EtherCAT 无需使用昂贵的专用有源插接卡,只需使用无源的NIC卡或主板集成的以太网MAC设备即可。EtherCAT主站很容易实现,尤其适用于中小规模的控制系统和有明确规定的应用场合。

例如,如果某个单个过程映像的PLC没有超过1486 字节,那么在其周期时间内循环发送这个以太网帧就足够了。因为报文头运行时不会发生变化,所以只需将常数报文头插入到过程映像中,并将结果传送到以太网控制器即可。

EtherCAT映射不是在主站产生,而是在从站产生(外围设备将数据插入所经以太网帧的相应位置),因此,此时过程映像已经完成排序。该特性进一步减轻了主机CPU的负担。可以看到,EtherCAT主站完全在主机CPU中采用软件方式实现,相比之下,传统的慢速现场总线系统通过有源插接卡方可实现主站的方式则要占用更多的资源,甚至服务于DPRAM的有源卡本身也将占用可观的主机资源。

系统配置工具(通过生产商获取)可提供包括相应的标准 XML 格式启动顺序在内的网络和设备参数。

楼主:
主站实施服务
已经在各种实时操作系统上实现了EtherCAT主站,包括但并不限于:eCos, INtime, MICROWARE OS-9, MQX, On Time RTOS-32, Proconos OS, Real-Time Java, RT Kernel, RT-Linux, RTX, RTXC, RTAI Linux, PikeOS, Linux with RT-Preempt, QNX, VxWin + CeWin, VxWorks, Windows CE, Windows XP/XPE with CoDeSys SP RTE, Windows NT/NTE/2000/XP/XPE/Vista with TwinCAT RTE, Windows 7 and XENOMAI Linux.

可以获得开源主站协议栈,作为示例代码或商业软件。也有各种公司提供各种硬件平台上的实施服务。可以在EtherCAT网站上的产品区找到快速增长的供应商信息[1]。

楼主:
主站样本代码
另一种EtherCAT主站的实现方式是使用样本代码,花费不高。软件以源代码形式提供,包括所有的EtherCAT主站功能,甚至还包括EoE(EtherCAT实现以太网)功能(见图15)。开发人员只要把这些应用于Windows环境的代码与目标硬件及所使用的RTOS加以匹配就可以了。该软件代码已经成功应用于多个系统。

楼主:
从站
EtherCAT从站设备使用一个价格低廉的从站控制器芯片ESC。从站不需要微处理器就可以实现EtherCAT通信。可以通过I/O接口实现的简单设备可以只由ESC和其下的PHY,变压器和RJ45接头。给从站的过程数据接口是32位的I/O接口。这种从站没有可配置的参数,所以不需要软件或邮箱协议。EtherCAT状态机由ESC处理。ESC的启动信息从EEPROM中读取,它也支持从站的身份识别。更复杂的可配置从站有使用一个CPU。这个CPU和ESC之间使用8位或16位并行接口或串行SPI接口。要求的CPU性能取决于从站的应用,EtherCAT协议软件在其上运行。EtherCAT协议栈管理EtherCAT状态机和应用层协议,可以实现CoE协议和支持固件下载的FoE协议。EoE协议也可以实施。

楼主:
目前,有多家制造商均提供EtherCAT从站控制器。通过价格低廉的FPGA,也可实现从站控制器的功能,可以购买授权以获取相应的二进制代码。

从站控制器通常都有一个内部的DPRAM,并提供存取这些应用内存的接口范围:

串行SPI(串行外围接口)主要用于数量较小的过程数据设备,如模拟量I/O模块、传感器、编码器和简单驱动等。该接口通常使用8位微控制器,如微型芯片PIC、DSP、Intel 80C51等(见图16)。
8/16位微控制器并行接口与带有DPRAM接口的传统现场总线控制器接口相对应,尤其适用于数据量较大的复杂设备。通常情况下,微控制器使用的接口包括Infineon 80C16x、Intel 80x86、Hitachi SH1、ST10、ARM和TI TMS320等系列(见图16)。
32位并行I/O接口不仅可以连接多达32位数字输入/输出,而且也适用于简单的传感器或执行器的32位数据操作。这类设备无需主机CPU(见图17)。

楼主:
小结:

EtherCAT 拥有杰出的通讯性能,接线非常简单,并对其它协议开放。传统的现场总线系统已达到了极限,而EtherCAT则突破建立了新的技术标准——30 µs内可以更新1000个I/O数据,可选择双绞线或光纤,并利用以太网和因特网技术实现垂直优化集成。使用 EtherCAT,可以用简单的线型拓扑结构替代昂贵的星型以太网拓扑结构,无需昂贵的基础组件。EtherCAT还可以使用传统的交换机连接方式,以集成其它的以太网设备。其它的实时以太网方案需要与控制器进行特殊连接,而EtherCAT只需要价格低廉的标准以太网卡(NIC) 便可实现。

EtherCAT拥有多种机制,支持主站到从站、从站到从站以及主站到主站之间的通讯(参见图18)。它实现了安全功能,采用技术可行且经济实用的方法,使以太网技术可以向下延伸至I/O级。EtherCAT功能优越,可以完全兼容以太网,可将因特网技术嵌入到简单设备中,并最大化地利用了以太网所提供的巨大带宽,是一种实时性能优越且成本低廉的网络技术。

网友B: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C:
介绍的很细致

网友D:
这方面一直是我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