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红外测温仪技术说明

楼主(2020-04-10):
红外测温仪技术说明

      一、选择被测物质发射率
  红外测温仪一般都是按黑体(发射率ε=1.00)分度的,而实际上,物质的发射率都小于1.00。因此,在需要测量目标的真实温度时,须设置发射率值。
  二、测温目标大小与测温距离的关系
  由下图可知,在不同距离处,可测的目标的有效直径D是不同的,因而在测量小目标时要注意目标距离。红外测温仪距离系数K的定义为:被测目标的距离L与被测目标的直径D之比,即K=L/D
  三、小目标的测量
  瞄准与调焦
  瞄准:目镜中的小黑圆点为测温点,用黑点对准被测目标
  调焦:物镜作前后移动,直至被测目标最清楚,若被测目标直径远大于小黑圆点,可以不作精确调焦。调焦具体方法请看说明书
  测量较小目标时,为了测量的准确性
  ⑴ 应将测温仪固定在三角架(可选附件)上
  ⑵ 需要精确调焦,即:用目镜中小黑点对准目标(目标应充满小黑点),将镜头前后调整,眼睛稍微晃动,如果被测小黑圆点之间没有相对运动,则调焦就已完成
  四、强光背景里目标的测量
  若被测目标有较亮背景光(特别是受太阳光或强灯直射),则测量的准确性将受到影响,因此可用物遮挡直射目标的强光以消除背景光干扰。
       五、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差值测量功能的使用
  ⑴ 最大值功能-------对于运动目标(如钢板、钢丝生产)测量时,由于被测物表面条件不一样(如生产中的钢板、钢丝某些地方有铁硝、氧化表皮等),用本功能获得更准确的测量
  ⑵ 最小值功能-------特别适于测量火焰加热的目标这类生产工艺的场合
  ⑶ 平均值功能-------特别适于测量溶化沸腾的金属液体
  ⑷ 差值功能 -------有时,可能很关心被测温度T在一个要求的温度Tc(比较温度)附近有多大波动,则此功能就非常方便,这时仪器显示该差值:“T--Tc”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差值功能的含义
  [1]、瞬时值:被测目标的当前温度值,也称实时值
  [2]、最大值(MAX):被测目标在时间间隔△t内的最高温度值(时间间隔△t可修改)
  [3]、最小值(MIN):被测目标在时间间隔△t内的最低温度值(时间间隔△t可修改)
  [4]、平均值(AVG):被测目标在时间间隔△t内的平均温度值(时间间隔△t可修改) 当前显示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是指在时间间隔△t内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每隔时间△t再重新进行比较或计算。
  [5]、差值(DIF):被测目标瞬时值减去比较温度值所得的差值(比较温度值可修改),它可正可负
温度输出功能
  (1)模拟信号输出——0~5V,1~5V,0~10V,0/4~20毫安,可以加入闭环控制中。
  (2)数字信号输出——RS232、RS485,温度信号远传
  (3)高报警、低报警─生产过程中要求控制温度在某个范围里,可设置高,低报警值。高报警:在高报警设置打开的情况下,当温度高于高报警值,相应的LED灯闪烁,蜂鸣器响,并有AH常开继电器接通。
  低报警:在低报警设置打开的情况下,当温度低于低报警值,相应的LED灯闪烁,蜂鸣器响,并有AL常开继电器接通。

网友A:
只是一些参数介绍